请教下各位关于k120的问题

楼主(2017-09-01):
机子上次室内飞熄火打到垃圾桶三个舵机瞬间baozha……如今换好了新舵机,装上之后十字盘不在水平面,请教各位该如何调节呢?顺便现在控是14sg,3D开关需要设置吗?我现在没设置3D开关的情况下直接飞行是带自稳模式?现在飞起飞起后自动向右后方倾斜,必须要持续打舵才能悬停,一松手继续向右后方飞……这个请问下该如何调整,或者是自动修正的锅?麻烦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十字盘没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没平吧

对……不过十字盘也没法软件调平吧,求教怎么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过十字盘也没法软件调平吧,求教怎么调整

拉杆长度,差不多目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长度,差不多目测就行了

确实……小机调不精确

网友C:
调舵机臂和十字盘拉杆,差的不多就控里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舵机臂和十字盘拉杆,差的不多就控里调调

看来确实要调连杆了,明白了

网友D:
螺距放到中点,然后调舵机臂,尽量水平,最后调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距放到中点,然后调舵机臂,尽量水平,最后调拉杆

舵臂高度不一致……这个很难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臂高度不一致……这个很难受

把螺丝拧下来重新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螺丝拧下来重新装啊

装了,依旧达不到同样高度,好像是中立点不完全一样

网友D:
那就调舵机微调,或者直接调拉杆吧。小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调舵机微调,或者直接调拉杆吧。小机没问题的

嗯嗯,直接把拉杆调的差不多,然后就是换了控之后3D开关该如何设置呢……目前好像还是自稳不知道怎么切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