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售后维修

楼主(2017-09-01):
手上有个肥鲨600mw的图传和奥姆威1W的图传,都坏了,由于收二手的没有售后。请教各位大神,有知道这两个图传售后的联系方式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加aomway的群25156316,但是维修要付费哦!

网友:
前面那位肯定没有接天线直接烧了放大电路,你可以去论坛上看看放大器的型号,自己淘宝买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最近修好了奥姆威1w,ts832s,创兴科图传,奥姆威可能是射频芯片坏了,需要风枪,型号为se5004l,仅供参考,肥鲨的没修过,把坏的芯片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好了奥姆威1w,ts832s,创兴科图传,奥姆威可能是射频芯片坏了,需要风枪,型号为se5004l,仅供参考 ...

我的奥姆威通电后红灯长亮,接收无信号,一会红灯闪烁,发烫厉害。
肥鲨1W是摄像头输出端是5V输出,我不小心接了12V输入。烧了元件,但能用,只是距离只有2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好了奥姆威1w,ts832s,创兴科图传,奥姆威可能是射频芯片坏了,需要风枪,型号为se5004l,仅供参考 ...

肥鲨的芯片烧毁了,看不出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奥姆威通电后红灯长亮,接收无信号,一会红灯闪烁,发烫厉害。
肥鲨1W是摄像头输出端是5V输出,我不 ...

和我奥姆威故障一样,百分之90射频芯片坏了,肥鲨的你找找高清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奥姆威故障一样,百分之90射频芯片坏了,肥鲨的你找找高清图看看

谢谢大神,请问奥姆威的芯片要买哪种?X宝太多了,还有号称进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奥姆威的芯片要买哪种?X宝太多了,还有号称进口的。

需要风枪焊哦,型号为se5004l,假的应该少,看销量吧,我买的是3块多的,有钱你可以买更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风枪焊哦,型号为se5004l,假的应该少,看销量吧,我买的是3块多的,有钱你可以买更贵的 ...

谢谢!风枪我有,以前修电调的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风枪焊哦,型号为se5004l,假的应该少,看销量吧,我买的是3块多的,有钱你可以买更贵的 ...

之前听说奥姆威的图传很不错的,我的才用了几次,开头几次都飞6KM才有点雪花。前几天再飞时突然只有500M距离了,昨天突然就不行了。难道自己买的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风枪我有,以前修电调的时候买的。

另外吹的时候把散热铝块要拆了,不然芯片不容易吹掉,温度250-300就够了,风量中上,几下就吹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听说奥姆威的图传很不错的,我的才用了几次,开头几次都飞6KM才有点雪花。前几天再飞时突然只有500M ...

这个不好说,拆开看看就知道假不假了,电子产品都含有运气成分,而且图传距离要配合好的电磁环境和天线才有好发挥,估计你的可能是散热不当烧了,没天线或者没装好天线也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拆开看看就知道假不假了,电子产品都含有运气成分,而且图传距离要配合好的电磁环境和天线才 ...

我都是同一配置,同一场地飞的,可能是散热不好,烧了芯片吧。话说,这个要怎么看真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同一配置,同一场地飞的,可能是散热不好,烧了芯片吧。话说,这个要怎么看真假呢?

呃,不是说怎么看真假,主要是还没看到过假的,哈哈哈,你拆开发图给我看看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不是说怎么看真假,主要是还没看到过假的,哈哈哈,你拆开发图给我看看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假不了 ...

你好,请问哪个是你说的芯片??谢谢!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正品,不假,注意方向,上面丝印应该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正品,不假,注意方向,上面丝印应该看得到

大神!果然像你所说,是发射功放芯片坏了。我把那个芯片焊下来后能短距离显示了,发射了不发烫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果然像你所说,是发射功放芯片坏了。我把那个芯片焊下来后能短距离显示了,发射了不发烫了。谢谢大 ...

不客气,找到原因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