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使用环境

楼主(2017-09-01):
请教各位大神:大疆、极飞、零度、极翼、拓攻等飞控,哪些可以在110KV以上的高压塔下面正常飞行?

楼主:
一百一十千伏高压塔

楼主:
你是说不使用磁罗盘的是吗

网友A:
加个rtk不就行了

网友B:
正常飞行可以,就看是不是总能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rtk不就行了

RTK 只能解决定位的问题,高压线附近电磁干扰的不止 GPS 定位。
陀螺仪、电子罗盘更加容易被干扰,陀螺仪干扰了会姿态不稳,电子罗盘干扰了会方向紊乱,都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飞行可以,就看是不是总能正常飞行?

会不会出现飞机不受控   一直爬高现象呢

网友:
你那电线又不是葡萄架子 满满的电线 穿过去就好了 尽量不要顺着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