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F3飞控的bicopter矢量两轴模式疑问

楼主(2017-09-01):
在betaflight里 只有56舵机的量是变化的,那么请问一下两只舵机是不是插在飞控的56号插口上?我插在56上  舵机并没有反应,然而插在电机应该插在的12口上,推动滑块,舵机有反应。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舵机界面的这些选项是什么?

网友A:
可以两轴?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两轴?这么厉害

可以的哦   矢量控制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探讨下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的。横向: 勾在servo0上,是PWM7输出。勾 servo1上,是pwm8输出。竖向:是选择用哪个通道来控制输出。 比如在A5和Servo1对应的点上打勾,就是用“接收页面”上定义的A5通道,输出到马达8端口。这可以用在头追控制摄像头俯仰角度,只是现在没有支持此功能,设计合理的机架。

网友D:
插在12口舵机动是电机信号作动的,无关于舵机操作。2最新的固件,舵机需要自己分配硬件端口,格式为RESOURCE SERVO 1(舵机号) B01(端口号)。舵机界面用于设定最小、最大、中立位,以及那个遥控通道关联舵机软件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在12口舵机动是电机信号作动的,无关于舵机操作。2最新的固件,舵机需要自己分配硬件端口,格式为RES ...

刚刚看了, 楼上正解。
最新版本的BF
原来如下图:只有motor, 没有servo

如果你想用马达8的输出接舵机, 那么就把马达8的资源A03分配给Servo1
就输入 resource Servo 1 A03
然后就变成下图

再按照8楼的方法设定就搞定了
注意不同的飞控资源不同,比如下面这款就和上面这个不一样, 请按实际情况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哦  一直没搞

网友C:
又研究了一下, 发现我没有正确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其实是要做这个飞机

我尝试了,发现3.2的固件不支持。 刷了3.1.7,就支持了, 看到马达这页是这样的

只有两个马达。所以楼主用舵机测试,马达1和马达2口舵机会动,但这是用来接ESC控制马达的。

舵机呢? 看cli的resource

依然是没有舵机, 这款飞机的图片显示用了servo1和servo2两个舵机,如果楼主希望S1接马达5, S2接马达6,如果是我这个飞控,按上图就设定B08和B09
resource servo 1 B08
resource servo 2 B09

然后飞控就被设定成下面这样

我想这时,5、6口上舵机就能动了。
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研究了一下, 发现我没有正确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其实是要做这个飞机

按照这个设置成功了  看resource  servo1和2已经被分配好了端口  但是插上还是没有反应  请问您这样设置之后   舵机能用吗?  如果能用那可能是我的其他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成功了  看resource  servo1和2已经被分配好了端口  但是插上还是没有反应  请问您这样设置 ...

请截图上来看看,输入resource 回车后的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成功了  看resource  servo1和2已经被分配好了端口  但是插上还是没有反应  请问您这样设置 ...

12楼最后一图这样

网友:
我没有做过,我只能帮你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成功了  看resource  servo1和2已经被分配好了端口  但是插上还是没有反应  请问您这样设置 ...

查了一下wiki,好像我们都做对了。问题可能是飞控是否支持这种飞机模式,WIKI上查到的支持列表

固件要3.1.7, 飞控要F4,才支持Bicopter。
请确认你的设备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wiki,好像我们都做对了。问题可能是飞控是否支持这种飞机模式,WIKI上查到的支持列表

固件要 ...

我的是f3  怪不得不能用  非常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的。横向: 勾在servo0上,是PWM7输出。勾 servo1上,是pwm8输出。竖向:是选择用哪个通道来控 ...

betaflight没用了

网友E:
楼上各位...betaflight的舵机必须用resource命令进行重新分配,用法大概是

resource Motor X none  释放电机占用的端口
resource Servo X xx    为舵机分配端口

F3应该可以两轴,舵机界面能动的话就可以。我在F3上已经开始运行直机混控了...(改了几行代码,目前还比较原始,勉强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各位...betaflight的舵机必须用resource命令进行重新分配,用法大概是

我们没有释放电机占用的资源,可能问题出在这里,明天让楼主再试试。

网友F:
比如 servo 1 B08 , 这个值B08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 servo 1 B08 , 这个值B08从何而来

cli中  输入resource命令  可以看到默认定义的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中  输入resource命令  可以看到默认定义的端口

楼主,你可能乌龙了。 我今天拿了两个舵机试了一下,motor5和motor6的资源是否释放都可以,按照我的截图做就行了。舵机是动的。当然最好加上如下指令释放马达资源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6 none
怀疑你要不就是cli指令输入后没有输入 save指令保存并重启。 要不就是没有接动力电池。哈哈

奇怪为什么wiki里查到的支持列表是错的。
还有一个奇怪,为什么我打俯仰或者方向舵或者让飞控板俯仰或者旋转运动,两个舵机是向一边转的。 按道理好像应该一种情况一边转,一种情况反向转对吧。
不懂,接下来你研究吧,反正舵机一定能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中  输入resource命令  可以看到默认定义的端口

你可以试试一个舵机接motor6口,一个舵机接motor7口, 看看是否还向一边转。
因为wiki上一个老外就是接的这两个口。成功起飞了。

网友G(2017-12-12):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留下个记号   回头研究下

网友(2018-03-12):
搞好了吗?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好,请教下F3飞控二轴模式只能刷betaflight固件吗?难道还有另一种固件支持?

网友H(2018-07-28):
引用 网友E:
楼上各位...betaflight的舵机必须用resource命令进行重新分配,用法大概是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当时是3.3

网友:
大神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吗 我现在装机了刷了3.10的固件 1 2接电机 3 4接舵机 电机地面站可以转 舵机就动不了   端口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wiki,好像我们都做对了。问题可能是飞控是否支持这种飞机模式,WIKI上查到的支持列表

固件要 ...

看支持列表中,F4支持共轴双桨,能不能把另两个电机接口S3\S4,设置为另一组共轴双桨,形成共轴双桨型两轴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支持列表中,F4支持共轴双桨,能不能把另两个电机接口S3\S4,设置为另一组共轴双桨,形成共轴双桨型两 ...

不知道了, 我只是看看文章,从来没有实践过。 因为我觉得做出来的两轴一点都不漂亮, 根本没有种马的派头。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水平代表舵机?垂直代表模拟量?

网友(2019-02-24):
前辈  我写入之后遥控器拉油门没反应 是什么个情况呀   求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