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2-3公里左右FPV求配置。

楼主(2017-09-01):
近期想入坑FPV,由于是初学没胆子飞太远,想先在2-3公里距离上练习练习。想请教下各位,哪种遥控器不用增程的情况下可以控2-3的?还想问下大疆的控和市面上其它的控有什么不同?看了好多帖子大疆的控可以在无增程情况遥控5公里,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旋翼

网友:
不用增程达到3公里左右都不安全

网友B:
大疆黑科技,数字图传,只要100wm,亲测6公里

网友:
冲浪者,ts5828,u2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旋翼

固定翼,充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黑科技,数字图传,只要100wm,亲测6公里

大疆的控用了啥黑科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疆的控用了啥黑科技?

lightbridge2。一套好几千,谁知道啥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了哪种控?加了增程了吗?

我用pix飞500直升机,关了控,让飞机自己飞,我看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地面站自动巡航吧?遥控器需要曾程?

提前设定航线,飞机自己飞,没有地面站,没有遥控,只有图传

网友D:
大部分中端控随随便便都能飞2-3公里,我不加功放飞过4500米,FRSKY 有人飞过9000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中端控随随便便都能飞2-3公里,我不加功放飞过4500米,FRSKY 有人飞过9000米,

说下你的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下你的配置吧

我上次发的帖子里有

网友:
我想问问我的天7    2,.4gG  可以遥控多远

网友:
如何是练手,1km内飞飞可以,个人感觉1km和2公里真没啥区别,风险系数还上升了不少
1km也超出了视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ightbridge2。一套好几千,谁知道啥东西

欧姆威的有一千多的数字图传,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