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御换新款螺旋桨有什么功效

楼主(2017-09-01):
新发铂金版,新电调加新浆能加3分钟续航。不知道老御换上新款浆能不能加个一分钟续航。

新浆效率提高,不知道运动性能有什么变化。

网友:
大疆看来是江郎才尽了

网友:
换个壳就是新版啊

网友A:
新桨就是降噪,效率方面没什么提升。那增加的3分钟主要是靠电调来实现的。

网友:
昨天晚上的饭,今天早上炒了一下

网友:
dji是把新技术放在老机上再圈钱一波而已
然后就算再怎么牛逼也不能超过30分钟,因为这样就不能出口了

所以,这东西对于一般用户来说,然并卵

网友:
记得有个俄罗斯人把MAVIC破解了之后用了turnigy电池和升限解除  飞到了4500多米之高 所以~  提高续航没什么高级

网友:
过几天大疆旗舰店就会上架新款螺旋桨99元一对就问你买不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桨就是降噪,效率方面没什么提升。那增加的3分钟主要是靠电调来实现的。

正弦波电调效率提升了但最明显的是电机发出的噪声小了很多。
新浆既然降低了风噪,那气动效率肯定也有提升。
噪声可以认为是无用功的体现。所以降噪和提升效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电调效率提升了但最明显的是电机发出的噪声小了很多。
新浆既然降低了风噪,那气动效率肯定也有提 ...
降噪≠效率提升。桨尖后掠在减阻降噪的同时,也降低了桨尖的气动效率,同样的道理可以参考后掠翼飞机。这一加一减,对于御这种桨尖线速度本就不高的桨来说,整体上不掉效率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提升续航方面,应该基本全靠电调。如果新桨形用在桨尖线速度更大、诱导阻力更明显的大桨上,效率提升效果才会更明显。  TM早已经出了这种大桨,气动效率有微弱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噪≠效率提升。桨尖后掠在减阻降噪的同时,也降低了桨尖的气动效率,同样的道理可以参考后掠翼飞机。这一 ...

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我坚持认为风噪是无用功的体现,风噪小了做的无用功也就少了。
而大疆自己的说法是“8331螺旋桨则完全重构了其气动外形,不仅进一步提升气动效率,还显著降低了气动噪声。”
至于大疆是不是虚假宣传,等新桨上市了对比测试后才清楚了。

网友:
根据官方的说法:铂金版Mavic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桨叶和电调,噪音小了4分贝、噪音功率下降60%。实际体验来看,环境底噪为59分贝,铂金版Mavic飞行时为64分贝,普通版Mavic飞行时为69分贝,音量下降了50%。而且噪音的音色也从之前刺耳变得沉闷,不那么烦人了。这点给好评!
▲普通版Mavic安装静音桨66分贝
▲铂金版Mavic安装普通桨-66分贝
给普通版Mavic安装新款静音桨,能起到降噪的效果吗?这是绝大多数普通版用户关心的问题。通过实验,无论给普通版Mavic安装铂金版的桨叶、还是给铂金版Mavic安装普通版的桨叶,噪音都在66分贝左右,是有一定的降噪效果,但从听感上来说效果并不明显。
有一种说法,普通版Mavic后续固件更新后可以更好地适配降噪桨、也能一定程度上降噪,目前官方还没有宣布,这一点有待验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7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