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使用方法?

楼主(2017-09-01):
今天淘了个宝贝,不会使用。请用过的前辈告诉我,怎么测量直升机的转速?为什么叫魔镜,魔在哪里?看着说明书也测不来?谢谢前辈!

网友:
打開開關
用中間的視窗去觀察主旋翼
調整+ -直到主旋翼呈現停止的狀態
這是螢幕上顯示的就是主旋翼轉速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但最好让别人帮你测,因为你很难一个人同时飞和测速。

网友:
飞在空中悬停,然后用圈把飞机圈在里面。

网友A:
12s的用用  6s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s的用用  6s的没必要

我3s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