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鼠号 VTOL TEST FPV

楼主(2017-09-02):
豚鼠号 VTOL TEST FPV垂起初号机架设计得不太完美,暂时就将就用了,之后炸鸡之后再做第二版
初号单独舵机倾转力矩不太好,不够顺畅。下一次就采用双舵机,定做碳纤维的版。

?spm=a2h3j.8428770.3416059.1垂起改装机架原设计图,原想用在巡航者上,但是肚子还是太小就没用上。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豚鼠号好飞吗?载重多大?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后排电机也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排电机也倾转?

原可以转,但是省重量就没装,固定死。

楼主:
飞机的图纸就是FT的,机架没什么难度,随便就能画出来。

网友:
是否可以改成前面不倾转,后面转然后把前面的桨改成涵道,塞进机头。

网友B:
很稳,能否写一个飞控设置的教程帖造福大家呢?

网友:
3D设计做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稳,能否写一个飞控设置的教程帖造福大家呢?

可以参考K大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K大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9923&extra=page%3D1

万分感谢!

网友(2018-01-19):
楼主,留个QQ号私聊点事

网友C:
后电机如果按照图中方式倾转的话,推力岂不是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电机如果按照图中方式倾转的话,推力岂不是反方向?

对,原设计是前拉后推的,但是实际装机的是后太重就去掉两个倾转舵机,飞机的电机已经很吃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