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po喷漆

楼主(2017-09-02):
想给双子星上色,可是据说有的漆会腐蚀,有的漆会掉色。有的漆胶带黏上一撕就是一大片,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据说可以使用喷漆结合环氧树脂?

楼主:
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
还看到有人说用脱模剂,但是我对这个词一点概念没有,具体是哪种脱模剂呢?使用方法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看到有人说用脱模剂,但是我对这个词一点概念没有,具体是哪种脱模剂呢?使用方法是?

脱模剂是发泡成型的时候用的,白板上都有,对喷漆有害好,会导致漆脱落,应该去除,洗涤液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模剂是发泡成型的时候用的,白板上都有,对喷漆有害好,会导致漆脱落,应该去除,洗涤液洗掉

该怎么去除呢?使用什么洗呢?。。。求详细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怎么去除呢?使用什么洗呢?。。。求详细的指点

装设备前用洗洁精洗好,晾干就行了,一撕一大片那是工业漆,附着力和韧性都不行,田宫漆就不错

网友:
我三年前在tb上买到过水溶性自动喷漆。可以搜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怎么去除呢?使用什么洗呢?。。。求详细的指点

楼下说了,洗手液、洗洁精、肥皂水、洗衣粉、洗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设备前用洗洁精洗好,晾干就行了,一撕一大片那是工业漆,附着力和韧性都不行,田宫漆就不错

可是设备已经装了,,电调仓粘死了。。

网友C:
建议贴膜,买便宜的汽车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贴膜,买便宜的汽车膜

贴膜太累,手残党,而且加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贴膜太累,手残党,而且加重

双子星贴膜不影响重量,如果打算涂漆,建议用细砂纸打磨一遍再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子星贴膜不影响重量,如果打算涂漆,建议用细砂纸打磨一遍再涂

好的,,漆用什么漆比较好呢,有关键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漆用什么漆比较好呢,有关键字吗

我用刷的

网友:
特价455拉去五兔兔路1度7老婆阿拉搜五83D二哦9吴Lorna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设备已经装了,,电调仓粘死了。。

那就用洗洁精兑水后擦拭需要喷涂的部位,尽量别让多余的水流进设备,洗洁精是最好的洗涤剂,能去油质,油质会影响油漆的附着力。

网友D:
我用自喷漆,掉漆不可避免,就是成品机,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自喷漆,掉漆不可避免,就是成品机,也就那样

不知道喷漆干了后刷一层环氧树脂是否有效杜绝掉漆

楼主:
不知道喷漆干了后刷一层环氧树脂是否有效杜绝掉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喷漆干了后刷一层环氧树脂是否有效杜绝掉漆

增加重量,不过你动力足够的话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重量,不过你动力足够的话无所谓了

薄薄一层增加不了多少重量的,问题就是当漆干了,糊环氧树脂上去会不会导致漆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薄一层增加不了多少重量的,问题就是当漆干了,糊环氧树脂上去会不会导致漆脱落

应该不会,可以找个报废机试试啊,我记得在滑翔机板块里面有做玻纤复材机的大侠,就是先喷漆,然后上玻纤布刷环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薄薄一层增加不了多少重量的,问题就是当漆干了,糊环氧树脂上去会不会导致漆脱落

不会导致脱落...但是和粘胶带一样,会一死一片,最主要是大变形的时候中间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导致脱落...但是和粘胶带一样,会一死一片,最主要是大变形的时候中间鼓包

那如果内部也刷一层呢?

网友:
市面上的自喷漆对epo没腐蚀,随便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贴膜,买便宜的汽车膜

再便宜有飞机蒙皮便宜 还带热缩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内部也刷一层呢?

清洗过打磨过没事,脱模剂没除干净的话环氧也粘不住

网友:
丙烯颜料加95乙醇稀释喷涂,或者直接手涂,胶带粘不下来。

网友(2017-10-08):
epo材料喷车的漆就可以用,腐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