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道.舵机与其它

楼主(2017-09-02):
都别笑,刚买了个V911,就为便宜好飞好玩。

仔细研究了一下,所谓四通就是旋翼马达、两个舵机和尾翼马达,我这么理解对吗?请教各位,六通多了那两个通道呢?

两个舵机控制前飞,左右侧飞,前飞是两个舵机同时动作达成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六通是可以飞3D的飞机,跟真机是一样的,斜盘三个舵机。螺旋桨可以变距。四通螺旋桨是固定螺距,这是根本的区别。工作原理不一样,所以有室内机室外机之说法。变距抗风,固定螺距的在室外被风吹走,没有付螺距。入门就四通吧,学技术练手80v2比较好,3/6轴切换。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比较准确的说:伟力V911之类有平衡杆的小电直只能叫三通半。所谓几通是指有X个通道,例如:油门用一个,升降(即楼主说的前后)一个,左右一个,锁尾用一个,螺距还有其它的一些个功能会各自单独或混合其它的通道。(直机应该是如此了,固定翼的不一定如此)
为什么V911叫三通半呢,因为它的板载陀螺仪只控制锁尾,不提供左右和升降面的平衡恢复,这个功能由旋翼上或下的同步运转的平衡杆(类似于机械陀螺)来修正。
当然除了V911之类的构造形式外,也有如HFP80,HFP100之类的用电子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来控制舵机使飞行面平衡的真四通机型。你可理解为舵机除了受遥控器控制之外,还受接收板上的陀螺仪控制,当然受遥控控制的权限要优先。
这样的结构还会分3轴,6轴模式,6轴在遥控杆回中后自动使旋翼面回到初始装态,如果是悬停的,就回到正立姿态,3轴的只会保持遥控器杆量最后一次操作量的姿态并保持其基本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通是可以飞3D的飞机,跟真机是一样的,斜盘三个舵机。螺旋桨可以变距。四通螺旋桨是固定螺距,这是根本的 ...

非常感谢!80V2,有机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谢谢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准确的说:伟力V911之类有平衡杆的小电直只能叫三通半。所谓几通是指有X个通道,例如:油门用一个,升 ...

感谢回复的这么详细!像我这个两个舵机的如果往前飞是两个舵机同时动作吗?谢谢啦!

网友B:
四通和六通完全两码事,如果只是兴趣使然,911完全够了,如果想切实体验直升机的魅力,还得是六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和六通完全两码事,如果只是兴趣使然,911完全够了,如果想切实体验直升机的魅力,还得是六通机。

嗯,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的这么详细!像我这个两个舵机的如果往前飞是两个舵机同时动作吗?谢谢啦!

前进或左右只分别一个舵机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进或左右只分别一个舵机在动。

明白啦,谢谢先生

网友D:
多少通道在正解在于遥控器可以有多少个独立输出通到动作。不在于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或者多轴飞行器。正常遥控器油门一个通道,方向一个通道,副翼一个通道,升降一个通道,直升机的螺距通道只是它的通道和油门混合控制了。遥控器如果可以单独对应一个输出动作的也算作一个通道。

网友E:
遥控3D飞行直升机需要6个通道,是因为飞控设计造成的。因为3D电直采用变距和油门的混控,早期没有飞控,导致需要3个舵机控制螺距,这样就需要6个通道。现在其实可以设计一个飞控,让变距和油门混控不要由遥控器负责,而是飞控自己负责处理,那么其实4个通道就足够控制直升机3D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通道在正解在于遥控器可以有多少个独立输出通到动作。不在于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或者多轴飞行器。正常遥控 ...

嗯嗯,以前不明白3.5通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尾旋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3D飞行直升机需要6个通道,是因为飞控设计造成的。因为3D电直采用变距和油门的混控,早期没有飞控,导 ...

单板机做这件事也就是重写一个软件罢了,可能还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操作习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板机做这件事也就是重写一个软件罢了,可能还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操作习惯吧?

3个变距舵机和用户习惯没啥关系,恐怕是航模厂自己的习惯问题,思维僵化没及时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个变距舵机和用户习惯没啥关系,恐怕是航模厂自己的习惯问题,思维僵化没及时改过来。

希望商家注意到这个问题,让我们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玩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比较准确的说:伟力V911之类有平衡杆的小电直只能叫三通半。所谓几通是指有X个通道,例如:油门用一个,升 ...

我讨厌六通道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FP(固定螺距, 共1-4通道)和CP(可变集体螺距,5-6通道)直升机。所谓六通飞机,实际上只用到5个通道:升降,副翼,油门,尾舵,集体螺距。旧式有副翼飞机把陀螺仪感度单独分一个通道(第六通道)来控制,但这不是自由度,只能当作参数调节。除了Heim100,其他的小六通主板我没见到过感度通道。

实际上,V911/F47之类的锤子FP,是四个通道的(占用了四个自由度:升降,副翼,油门,尾舵)。但同样四个自由度,飞行效果同无副翼无锤子的FP有巨大的差别。

以下是deviation官网上(D7E/D10支持的飞机列表)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讨厌六通道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FP(固定螺距, 共1-4通道)和CP(可变集体螺距,共5-6通道)直升机。所谓 ...

有道理。

网友:
collective pitch(cp),集体变距,实际只增加了一个通道,用三个舵机来控制swashplate 十字斜盘。第六通道是可选的,用来调节陀螺仪感度。 invert和throttle hold开关,其实是个快捷键。

楼主:
开个小帖跟着前辈们学到好多呀,谢谢各位啦!

网友G(2017-11-06):
学习中,刚入手911不久

网友H:
六通机最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