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老遥控jr-3810

楼主(2017-09-02):
十字盘型式的选项菜单怎么调出,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啊 ,围观一下吧

网友B:
下面的仅供参考:
先进入系统设定模式:
同时按压向上键 ( UP ) 及向下键 ( DN ) 不放,再开启遥控器电源开关,即可进入系统设定模式。
再选择右边最下的swash typ菜单进入,按压递增键 (+) 或递减键 (-) 可以选择 4 种十字盘模式,分别是 1 servo ( NORM )、2 servos ( 间隔 180° )、3 servos ( 间隔 120° ) 及 4 servos ( 间隔 90° )。

网友C:
建议系统看看说明书,直机不能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