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02):
再发一帖,肥鲨600MW的图传接错线烧了图片上的芯片,由于收的二手无法售后,只能自己想办法。求助手里有此图传的大大们,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论坛里的大神动动手指花费的时间成本,都跟这图传差不多价了

网友B:
我一个也是这样坏的,没维修价值了,好像维修还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也是这样坏的,没维修价值了,好像维修还很贵

只要知道芯片的型号,X宝买芯片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大神动动手指花费的时间成本,都跟这图传差不多价了

你说的大神我们请不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也是这样坏的,没维修价值了,好像维修还很贵

我要是有幸维修成功了,再告诉你吧。

网友C:
根据芯片位置,这应该是高频功放芯片,即使你买到合适的芯片,一般人的焊工都不能达到原有设计的要求,会导致功率下降等等等等毛病。
我觉得没必要修

网友A:
我这里是穿越机公司,,这种图传,试两三遍不能用,就直接扔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芯片位置,这应该是高频功放芯片,即使你买到合适的芯片,一般人的焊工都不能达到原有设计的要求,会导 ...

嗯!很多东西,维修后都不可能达到新的效果,但是总比丢了好些。反正试试吧,就当练练手了!希望能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穿越机公司,,这种图传,试两三遍不能用,就直接扔一边

这种图传你都不屑一顾。请问贵公司用的啥图传?我猜肯定是我没见过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也是这样坏的,没维修价值了,好像维修还很贵

朋友,我的图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的图传修好了。

,看着很不错,

网友:
厉害啊,看看拉锯如何

网友D(2017-10-04):
楼主男爵校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男爵校长吧

岂敢冒充校长!!我只是一个小模友而已。

网友E(2017-12-13):
哥们你芯片在哪里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芯片在哪里买的呀

只要知道型号,X宝直接搜索。

网友:
顶LZ的DIY精神,玩模型计算价值已经没意义了。LZ帮看看我的图传什么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77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