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里,为什么我开启了相机稳定,舵机却不动呢?

楼主(2017-09-02):
CC3D 里,为什么我开启了相机稳定,舵机却不动呢?保存也成功了,动飞控,舵机不反应,请问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A:
舵机要单独接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要单独接电吧

供了电的,其他操作通道舵机都动

换个飞控 也不动是不是哪设置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了电的,其他操作通道舵机都动

换个飞控 也不动是不是哪设置错了?

你的是不是模拟舵机  模拟舵机要设置pwm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模拟舵机  模拟舵机要设置pwm频率

是模拟的,我飞固定翼,其他通道也是模拟的,当时设置时选的就是模拟,飞机飞很久啦。

请问,云台舵机的设置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模拟的,我飞固定翼,其他通道也是模拟的,当时设置时选的就是模拟,飞机飞很久啦。

请问,云台舵机的 ...

早已不玩cc3D了  转Pix了  只能提些建议  具体只能你自己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已不玩cc3D了  转Pix了  只能提些建议  具体只能你自己摸索了

谢谢你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是不是原有的固件对固定翼不是很好的支持,建议楼主刷inav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