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 D10 爆改闷骚钴绿外壳 遥控器改色过程

楼主(2017-09-02):
1.首先需要把壳拆光小心后盖的连线!!!
记住排线的位置!!最好标记一下

2.清理干净外壳
拿刷子刷一下,用水冲洗,晾干!

3.可以喷颜色了!

我用的是田宫的钴绿色手喷漆和光油,然后前面板和后面板喷上,留下中间拼白色,这样耐看一些,全部原谅色未免。。。。
如果你的遥控器是黑色的要喷一层白色先

注意喷漆时分三次
第一次先喷底层薄薄的,非常薄!可以模糊见到白色,完了晾干十五分钟
第二次再喷厚一点,晾干一下
第三次喷完
喷的时候注意别怼准一个地方喷,容易造成漆面过厚脱落,手晃动一下,距离远一点
还有最好找一个通风的地方,油漆味不好闻

4.喷保护漆
一定要喷,要不然个把月就掉漆了,可以选光的和哑光的,一定不要喷厚,薄薄一层就可以了!要不然会有龟裂的痕迹。

有什么好的建议或疑问都可以一起交流哦!!!
最后晒晒机子

楼主:
自古一楼是自己

网友A:
同是D10顶。我本来想贴碳纤维贴纸的,遥控器形状复杂不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D10顶。我本来想贴碳纤维贴纸的,遥控器形状复杂不好贴。

确实不好贴,可以试一下水转印碳纤维纹路的

网友B:
水转印工艺不会啊

网友C:
同是D10,楼主,按键有没有不灵的情况?

网友D:
不错哦,好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转印工艺不会啊

活化剂的喷洒均匀和时间掌控很关键,我试过效果也不太好,不过慢慢试应该可以掌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D10,楼主,按键有没有不灵的情况?

电源开关会出问题,按键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好手工

谢谢夸奖,其实漆面也不是很理想,关键还是要耐得住性子慢慢喷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活化剂的喷洒均匀和时间掌控很关键,我试过效果也不太好,不过慢慢试应该可以掌控的!

水转印材料怎么买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转印材料怎么买的,请教一下

taobao上有

网友E:
同华科儿d10白。。。楼主好棒~~

网友(2017-10-10):
楼主可以代工?

网友F:
液晶屏的前面板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自己拆开很简单的,喷漆把握不好可以去找汽车喷漆的,应该也要不了多少钱。我实在没空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华科儿d10白。。。楼主好棒~~

谢谢夸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屏的前面板是怎么拆下来的

把后盖拧开,在里面有四颗螺丝拆开就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拆开很简单的,喷漆把握不好可以去找汽车喷漆的,应该也要不了多少钱。我实在没空代工。

哈哈哈哈,那好吧,拆不是问题,表示已经拆了不止两次了

网友(2018-05-20):
我也想改

网友G(2022-02-09):
这个颜色改得,果然够闷

网友H(2022-03-11):
会掉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