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瓶可以给电调供电驱动电机转吗?

楼主(2017-09-02):
12V电瓶可以给电调供电驱动
电机
转吗?

网友:
这电瓶得算多少c的呀

网友A:
12V鉛酸電瓶不適合連續高電流放電...
如果只是如果只是瞬間最大電流測試還勉強可以...
長時間電瓶應該會掛掉

网友B:
5楼正解

网友C(2018-09-10):
小型铅酸蓄电池容量较小只有几安时,放电电流最多几安。比如一款商品电动线操纵模型配套的,大约3安时。这种蓄电池手拿着的,用操纵线(兼做导线)连到模型上的。大容量铅酸蓄电池是可以大电流长时间放电的,在大型海模上可以用。由于重量决定空模除了线操纵拿在手中以外,无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