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I6升级,再改回原系统,结果成砖

楼主(2017-09-02):
先说一下系统情况:win10,连接cp2012驱动成功,com8
网盘上下的10通道系统,官网上的官方系统各一份
检查了遥控器系统版本,是2015的版本,可以升级
遥控器上选择了升级系统
在win10里面,需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升级程序
顺利连接com8,点击“program”。
升级成功,非常快
出现了10个通道
本来就大功告成,可以出去测试了
但是
但是
但是
手痒,想刷回原厂系统
按照步骤,刷回原厂系统,电脑上停止在更新程序100%处,遥控器也没有重启
关机后,屏幕完全黑屏!
求高手告知解决方案,不胜感谢!

网友A:
再刷成10通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刷成10通道试试。

刚试了,用微调进入升级,可以走完程序,但是仍然没有开机

楼主:
已解决。结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什么问题,?我也遇到

网友B:
经过我长期的对比发现,大多数国外论坛的网友在提出问题之后,如果没有人给出解决方案而是自己琢磨出来了,基本都会把自己的方案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即便当时没有人需要,但难保未来不会有人获益。相比之下,国内的网友在自己解决了问题之后,很多都没了消息,或者跟LZ一样直接来个“已解决,关贴”了事。在此不过太多评价,也不是针对楼主一人,而是描述一个普遍的显现而已。

网友:
我来说,其实就是摸黑接着刷。
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其实这控放心刷,只有bootloader没坏,就能刷进去。
而串口一般不会刷坏bootloader的

网友:
我遇到的另一个垃圾问题是,刷完后,摇杆的四个通道都反向了。

后来把摇杆供电正负调过来才解决。

10.2日发现,摇杆反向是因为把摇杆模式弄错了,设好就好了,我把摇杆供电又换回来了。

楼主(2017-10-02):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长期的对比发现,大多数国外论坛的网友在提出问题之后,如果没有人给出解决方案而是自己琢磨出来了, ...

谢谢提醒。同时也对大家说声抱歉,本来想整理个刷机心得的,结果懒病发作了
其实修正很简单,从官网上下载升级软件刷回去
两个软件的升级界面并不相同,所以很容易区分。

网友(2018-01-18):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长期的对比发现,大多数国外论坛的网友在提出问题之后,如果没有人给出解决方案而是自己琢磨出来了, ...

你说的还真的是哦,哈哈哈

网友:
能刷机,不死机,富斯必成大器,你回顾下,以前的手机HTC.刷机必死机,所以是他的失败之作。

网友(2020-04-16):
福斯的官网网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