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双GPS疑问请教

楼主(2017-09-02):
向模友收的PIXHAWK,使用GPS有2点疑问请教。

1,双GPS,在资料搜索中说是设置参数
GPS_AUTO_STITCH参数值为1
GPS_TYPE2参数值为1。

实在不知在哪去设置这两参数,
但在‘必要硬件-指南针’的设置里,有第2个指南针的勾选设定。
不知是不是勾选第2个后,就是设置使用双GPS了?

2,GPS的方向
下图是两个GPS的实物图,左边M8N,右边是7N。
除了7N印有箭头,猜测那是安装方向,那去M8N呢?

3,GPS的安装方向
在GPS的设定中,有各种方向的设置,这是设置GPS实际安装时与正前方的偏差吗?
好象还有倒装和侧装,这种方向下还能收到GPS信号(考虑侧飞、倒飞时的GPS信号接收情况?)?

网友:
楼主要多看全部参数表的描述  地面站尽量用英文版好…至于启用双GPS  你首先需要是3.5以上版本  其次 auto switch需要设置为1  再次  要开启GPS混合模式   具体应该自己去检查参数表…楼主英文还可以的话  就去找配置表吧

网友:
楼主这个飞控竟然还是绿灯…我的都没有这个绿色的小灯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看泡泡教程  不多的  一集就20分钟左右   这点时间应该有的吧  看完就会明白很多问题了

网友:
安装二个gps要到全部参数设定开启第二个gps 及设定自动模式 , 罗盘按旧板本是不用设定方向的 , 3.52是最新版,或有不同, 不知能用二个外置罗盘否, 可试开启三个罗盘,能三个校准便可用二个外置罗盘

近期没搞飞控飞的也小, 什么都忌了 , 我还是用3.3版, 有点脱节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已按所述完成了相关设置

网友:
没玩过双gps,,看别人玩也没什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