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倒腾机

楼主(2017-09-02):
连续刮风下雨,前些天做的小ft bee飞了几天,机太小,风一大就感觉无爱,于是马云了切好的魔术板f14,折腾吧,

板子软的一塌糊涂,没辙,魔术板就这样,如果不加强,特别是机翼和盖板,那就不能玩,机翼前后贴碳片,受力部分切开埋碳片,上盖埋碳片加碳杆,变翼舵机小了,用的银燕3104金属17克,应该用标准舵机的,变翼感觉比较无力,懒得折腾了,本来两个副翼全部用金属舵机的,想来想去,还是留给刚买的千禧年用,换上了蓝舵机,这机就浪浪玩

楼主:
今天千禧年到货,慢慢折腾吧,话说这个机快断货了。。。。

网友:
千喜年,好耳熟的名字

网友A:
F14是下开口放电池,我的就是电池没绑紧,空中掉落炸鸡,一定得注意还有吐槽下:魔术板机翼忒软,放了碳棒,空中还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4是下开口放电池,我的就是电池没绑紧,空中掉落炸鸡,一定得注意还有吐槽下:魔术板机翼忒软, ...

电池上扎带啊,除了那种用2s小电池的机,我直接魔术贴,其他全部魔术贴加扎带,除非暴力炸鸡,不然掉不了的。

另外这个机翼确实软,前后缘贴碳片,机翼受力部位开槽埋碳片,基本木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上扎带啊,除了那种用2s小电池的机,我直接魔术贴,其他全部魔术贴加扎带,除非暴力炸鸡,不然掉不了 ...

我就是魔术贴随便一粘,结果……不吃亏不长记性啊

我机翼前后倒了斜边,像你这样加碳片肯定不成,再加根碳棒不知会好点不,愁死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魔术贴随便一粘,结果……不吃亏不长记性啊

我机翼前后倒了斜边,像你这样加碳 ...

看见机翼上的黑线没,切开,放碳片,

网友:
魔术板就这德行,不加强太软,加强太重

楼主:
刚刚飞过,f14用2212kv2450,动力感觉差,魔术板太重,变翼装B了一下,主翼全收后,横滚太灵敏,全开的情况下和普通板机木有区别,变翼舵机小了,空中收快,开慢。。。。飞一电赶紧飞千禧年了。

话说千禧年,真好飞,重心大差不差,什么都不要调整,降落稍微带点点油门,姿态漂亮。还没有涂装,天阴,白机子上天有点看不清

网友B:
碳片还是没有碳杆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片还是没有碳杆硬吧

那是,但是魔术板不好开槽啊,只有这样,不过加强好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