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如何提高翻滚速度

楼主(2017-09-02):
所有参数都是默认值,飞行一切正常,只是觉得翻滚速度有点慢,找了半天没找到如何提高翻滚速度的项。K8里面是增加十字盘敏捷度的值就可以了,这个MB增加哪里啊,飞行参数里的B项飞行风格和G项十字盘反应都更改设置试了试,作用不大呀,到底该调哪里啊?

网友A:
图中的G项,看着调吧!

网友B:
第二个旋钮向右拧,很快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飞机?我550感觉翻滚慢点,700就不慢

我就是550翻滚慢

网友:
初始调2旋钮,总体调遥控器DR

网友D:
把B和G灯号往高调,调旋钮2往+号那拧。我550翻的很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B和G灯号往高调,调旋钮2往+号那拧。我550翻的很跟手

B(飞行风格)调到最高的是(遥控器),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B和G调到多高,最高吗,旋钮2拧多少呢?

网友:
改到摇控器,再加DR值,想要多快看自已,不要太快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B(飞行风格)调到最高的是(遥控器),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B和G调到多高,最高吗,旋钮2拧多少呢?

先把 B调极限,G调到非常高。然后旋钮2每次加两格,直到你感觉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G项,看着调吧!

你确定这是mb的??

网友E:
这才是mb的设置卡

网友:
先确定固件版本后调式更方便

网友F:
诶香烟!碰见你了
我刚开始用mb的时候也觉得翻滚慢,后来把循环螺距改成8度就好多了,说明书让设置成6度可能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诶香烟!碰见你了
我刚开始用mb的时候也觉得翻滚慢,后来把循环螺距改成8度就好多了,说明书让设置成6度可 ...

改成8度会有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mb的设置卡

你这个是3.X.X版本的设置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8度会有干涉的

具体什么干涉?

楼主: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情况下,打副翼和升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