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锁尾问题

楼主(2017-09-02):
今天注意到977下降时会有些顺时针旋转,不知是否正常?机械应该没问题,其它一切正常。恕小弟无能,又来求教,万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刚才我有个同样的帖子居然被吞了,所以再发一遍)

网友:
小鸡接触的不多,顶顶

网友A:
感觉是锁尾力量较大的原因,没玩过977不敢确定。

所有的小鸡,特别是100s,正飞突然0螺距或者负螺距会导致猛烈左甩尾(右自旋),尾电机的通病。大鸡尾巴是有负螺距的。

网友:
太激烈的时候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锁尾力量较大的原因,没玩过977不敢确定。

所有的小鸡,特别是100s,正飞突然0螺距或者负螺距会导 ...

谢谢,那有办法解决吗?还是这样可以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锁尾力量较大的原因,没玩过977不敢确定。

所有的小鸡,特别是100s,正飞突然0螺距或者负螺距会导 ...

我玩過的100s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但是尾巴都鎖的很完美
市面上1s成品機尾巴都時不時出點問題
跟動力大概有關係
2s除了mcpx bl以外鎖尾都很牢

网友C:
螺距弄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玩過的100s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但是尾巴都鎖的很完美
市面上1s成品機尾巴都時不時出點問題

100s大油门下锁尾没问题,小油门(50油定速)的时候尾巴很容易甩。驰远原厂的blheli没开定速,要用调参器手动开出来!P=1.5, I=1)
低转速的时候飞机的动力和1s的差不多,满螺距飞机慢悠悠飘上去,很适合室内飞,这时候突然0螺距的话,一定会甩尾

网友:
据说v977螺距和油门没法分开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弄小

谢谢了,果然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s大油门下锁尾没问题,小油门(50油定速)的时候尾巴很容易甩。(驰远原厂的blheli没开定速,要用调参器 ...

50%油門太低了吧再加上滿螺距很容易燒主馬達
我試了下這樣的油門快爬不起來了(我的螺距行程在dx8上是只有50%)
不過尾巴還是鎖的住

而且現在2s機的尾巴有混控補償的
會隨主馬達出力變化
低油門尾馬達幾乎出不了力

若是用0-100油門曲線那收油時就等於關了尾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油門太低了吧再加上滿螺距很容易燒主馬達
我試了下這樣的油門快爬不起來了(我的螺距行程在dx8上是只 ...

D10上螺距只有40%。同样,D10上的50%油门可能不准,实际上可能是55%油门或者更高一点。转速还是有一点的,不至于烧马达吧.....远远没到堵转的地步。满螺距的时候也不怎么掉转
就是上升比较吃力,有点像那种四通道的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上螺距只有40%。同样,D10上的50%油门可能不准,实际上可能是55%油门或者更高一点。转速还是有一点的 ...

無刷油門要超過70-80%才不會發燙
低速又有負荷很快就燒了
100s馬達我已經燒了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