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的KT板 V底小风动,矢量舵

楼主(2017-09-03):
一直想做个小船,以前做的风动救援船有点大(其实没有飞机,不救援,就当慢速船玩),不方便。
这个V底的船看着简单,我的手艺勉强能对付,就做了。不料图纸可能有错误或者什么,最后做的时候临时乱改,那是后话。从船头拼缝也看得出来,其实是临时拼凑的。

先上成品吧。普通的小DC直流马达,买了个伟力的接受板,这么用着也还算合适。不在乎重量,18650的电池,可以用很久。当然,这个配置船速是上不去的,可以和儿子在公园小湖面里畅游。

楼主:
说了图纸有些问题,就不上传了,在taobao 1块钱买来的一堆图,都太复杂,这个勉强也算能用了。

制作过程,就是先修改图,从2mm板材修改到5mm的KT板厚度,打印,切割,黏贴......带着儿子,一路做下来,热熔胶没少用。

最后为了防漏水,最主要遮丑,在底面贴上铝箔。

楼主:
一直喜欢风动,因为上海的小水域,一般都有蓝藻之类,容易缠住桨的植物一类。再加上主要和儿子玩玩,高速危险。这次特意做个矢量控制的,也采用风动。
主要就是一个小铁柱,热熔胶打好,然后穿上来,两个直角雪糕棍挂住就好了。一个在甲板上,增加甲板的强度,一个当马达的舵角拉杆,这个量级的马达,强度足够用。不过我最后的马达支架没用木头是个败笔,满马力感觉KT版的架子发“飘”,有点儿变形。都是为了好做,凑合了。

欢迎大家提些好的建议,我是新手,想多跟大伙学习下。
也希望有好的适合KT的图纸,贡献下,我买了不少KT板。
慢慢做,技术总会有提升的。

网友A:
重心太高,船体不够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太高,船体不够宽

略高,好在18650电池够重,压在仓底。在脸盆里试水,全舵全速也不会侧倒。

单纯看推力线,经过重心的上方,所以确实会往水里压船。KT板基本不用考虑太多,船头浮力足够。

网友:
V型船底你把重心搞这么高确定在水里能稳住吗···

网友B:
稳性的问题大家要放心,这个船的水线面不小,稳性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性的问题大家要放心,这个船的水线面不小,稳性足够的!

实测确实,行家!!
跟平底确实差别不大。就算用晓得200mah电池,也没事,试过重心,也做过全推力配合满舵的水盆实验,浆的力量不算大。不过还是用了18650压舱。

楼主:
大家可能误会用的马达,不是130,更小的 N30 马达不知道型号怎么来的。

【电机电压】:3-6V
【空转电流】:3.7V时候,空转电流220mA
【堵转电流】:3.7V时候,堵转电流约1.5A
【电机转速】:3.7V时候电机每分钟转速约20900转
【电机轴径】:1mm
【电机轴长】:6mm
【电机参数】:20*10*12mm
【电机重量】:约8.39g
【桨长度】:7.5厘米
【桨孔径】:0.95毫米(紧配1毫米轴)
【桨重量】:每套桨约1.6g

网友:
水面船舶的稳心是很高的,通常规定重心必须在浮心之上,否则船舶的稳定能力反而差,
只有潜水艇,重心必须在浮心之下,否则会翻身了!

网友C:
这个船马力不大,马达也不大,重心应该可以。 如果马达马力稍大,转向时再遇上侧风,呵呵,楼主就拎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马力不大,马达也不大,重心应该可以。 如果马达马力稍大,转向时再遇上侧风,呵呵,楼主就拎控回家 ...

买的还好,自己做得,提控回家,那是人间悲剧啊。
N30的小电机挺不错的,马力刚刚好觉的,不大不小,平常的130相对重量觉得推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