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a的电调一接电就冒烟我是不是中奖了

楼主(2017-09-03):
电池没接反,一通电就冒出大量的烟,还有可见的火光

网友:
估计有地方短路BOOM

楼主:
主要是我换了接头不知店家给不给换

网友A:
还有320A电调?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320A电调?哪家的?

有刷

网友:
这个几率,确实中奖了

网友:
换了接头?我觉得接反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8成接反了,仔细看看吧

楼主:
没有啊。。。xt60上有标正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成接反了,仔细看看吧

红线对红线怎么会接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线对红线怎么会接反。。。

你错了。我就试过。商家标配来的成品线颜色就是错的,那个时候幸亏我多个心眼,插头和线颜色是焊反了,正极头焊了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我就试过。商家标配来的成品线颜色就是错的,那个时候幸亏我多个心眼,插头和线颜色是焊反了,正 ...

还有这种操作,那该怎么分辨正负极呢,这是那个电调

网友:
肉眼看 没有毛病。质量问题,只能说你中奖了。

网友:
其实用转接头就行了,不用换头

网友:
这个质量很难说,我有一个几年前买的,车也用过船也用过,还泡过水(习惯性到手做防水),到现在都好好的,前段时间又买了一个,装船上,第一次玩也好的,第二次下水 倒车没了只能前进。

网友D:
还好不是船用电调,有刷的,损失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不是船用电调,有刷的,损失小点

买来想改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