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Pixhawk固定翼固件 油门无输出问题

楼主(2017-09-03):
Pixhawk刷固定翼固件,用于飞翼,模式切换通道用5通道, 其他它通道输出都正常,唯独3通道油门通道无输出,且其它通道也不会随油门做任何动作,请问这是为什么?固定翼解锁除了把安全开关按到全亮外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网友:
都没解锁

网友:
我看到了楼主的快播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楼主的快播厉害了

网友:
有掰杆解锁的,你在设置文件里关了试试

网友:
还需要遥控器解锁
通常是油门最低,方向打右,保持2秒。
在这之前需要做一下遥控器校准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楼主接了gps,必须要等gps有信号了才能解锁成功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入pix飞固定翼 电调校准一直过不去 求教怎么办啊 一直短促BBB 电调说明书说是油门舵量太小
校准的时候试过 开控 油门最高 飞机上电 飞控红蓝跑马断电 飞机上电 红蓝跑马按住安全开关至常亮 (网上和说明书上说会有飞控B声但是没有) 电调B一下 油门最小 (实际到这步 电调还B一下 随后就一直短促BBBBB)

网友(2018-09-16):
亲,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8-10-30):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入pix飞固定翼 电调校准一直过不去 求教怎么办啊 一直短促BBB 电调说明书说是油门舵 ...

你用的是天9吧,在mp里面的servo out选项油门设置为反转,遥控器油门设置为逆向,再试试看,注意遥控器校准里面你要保证推油门进度条往上,收油门进度条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