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塞斯纳的时候电调冒烟。。

楼主(2017-09-03):
今天刚把塞斯纳装好。结果副翼和方向不动。方向舵用的金属舵机。副翼用的塑料舵机。我还以为先没插好。结果插着插着电调冒烟了。问问咋回事。好赢40A天行者。咋回事哟

网友A:
难道是赝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赝品

赝品倒不是就是怕操作不当啊

网友B:
估计是插错了~下次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插错了~下次注意一点

以前没差错过。好久没玩。这种接收机不会坏了吧

网友:
有东西插反了

网友:
插反了没反应 但不会冒烟

网友:
插头插反了电调也不会烧呀

网友C:
这个电调很少出现坏的,插反了不会烧掉,我怀疑是不是从缝隙掉里金属东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很少出现坏的,插反了不会烧掉,我怀疑是不是从缝隙掉里金属东西短路了?

可能香蕉头没热缩管那段碰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香蕉头没热缩管那段碰到一起了?

不推油门没事,

网友:
真是极小概率事件

网友:
舵机老化导致舵机和电调同时冒烟的事经历过好几次,现在特别重视舵机了。

网友D:
电调不短路不会冒烟,舵机插反也不是短路,查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电调短路。。。。。

网友:
我的也是40a,通电不用都烫。。

楼主:
但是我推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不短路不会冒烟,舵机插反也不是短路,查找其它原因吧

那基本是短路了,两个香蕉头接触的地方  可能碰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