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高油门后电机停转

楼主(2017-09-03):
前几天飞的好好的,离地一米左右突然侧翻,但是翻得比较好正好倒过来没啥损失。但是左前轴在启动时正常,推高油门后在快要离地时电机卡卡响两下就不转了
是电调还是电机的原因,配置是电机xxd  电调中特为40a

网友A:
貌似传说中的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传说中的堵转

要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那启动时就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那启动时就应该有问题啊

堵转是指电机电调响应(也许指的是相位)参数不匹配导致的一定状态下的电机停转,往往会发生在电机高速运转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是指电机电调响应(也许指的是相位)参数不匹配导致的一定状态下的电机停转,往往会发生在电机高速运 ...

这么高深的问题都被我遇到了  哎  直接换吧

网友:
先换电机吧,比较电机受过撞击,,然后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