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造个镗孔刀

楼主(2017-09-03):
取材就用这4.8级的螺丝吧

网友A:
再土造个拉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土造个拉线机……

楼主:
拉线机是啥玩意?

楼主:
ga she  切断

网友:
没有下文了吗楼主

网友:
还有下文吧?

楼主:
有  昨天被朋友喊去看敦刻尔克啦

网友B:
做的不错
不过有点需要注意,镗孔刀插到管中,肯定间隙不能大了,这样管子中间开孔后,用螺丝压中间漏出的镗孔刀,时间长了肯定要变形,镗孔刀恐怕就不能调节了!还是常规开缝,钻孔加紧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
不过有点需要注意,镗孔刀插到管中,肯定间隙不能大了,这样管子中间开孔后,用螺丝压中 ...

谢谢提醒,这个着急用就临时做一个,过几天有空从新认真再做一个

网友C:
这个镗和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镗和车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车是工件动刀不动,镗是工件不动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镗和车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阔内孔的除了钻头铰刀都叫镗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阔内孔的除了钻头铰刀都叫镗刀

谢谢回复

网友:
技术高人。我车过8.8螺丝。蹦刀了。

楼主:
8.8级是挺硬的,网上查了好像相当于45号钢

网友(2019-02-07):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
不过有点需要注意,镗孔刀插到管中,肯定间隙不能大了,这样管子中间开孔后,用螺丝压中 ...

套与刀杆配合精度还是要尽量高,压紧点应该尽可能靠近卡盘方向,避免加工深孔时让刀。。

网友:
这样做镗孔刀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