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继电器不自动复位怎么办?

楼主(2017-09-03):
如图,宏发信号继电器HFD3/3-L1s和欧姆龙信号继电器G6KU-2F-Y,给个触发电压再断电后就一直保持吸合状态,直到再给个反向电压才断开。
现在需要通正向电压吸合,断电和反向电压复位,应该怎么办?
做吊机模型,想实现两个电机联动需要用

网友A:
ER9X 或 OPENTX 遥控器 可以很好处理各种特殊的混控功能。 模型多通道协作多用混控,调试方便,维护简单(调整遥控器上的混控参数一般不调试被设备)。
玩DIY 的特殊机械,车辆,飞机,机器人建议关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9X 或 OPENTX 遥控器 可以很好处理各种特殊的混控功能。 模型多通道协作多用混控,调试方便,维护简单( ...

需求如图,现有天地飞4,2.4g天地飞7通遥控器,可以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求如图,现有天地飞4,2.4g天地飞7通遥控器,可以设置吗?

天7 不熟。 还是建议玩ER9X或OPENTX ,你想得到的基本它都能做到。不理解为何不用两个单独的通道来控制电机的转动,电调用船用的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 不熟。 还是建议玩ER9X或OPENTX ,你想得到的基本它都能做到。不理解为何不用两个单独的通道来控制电 ...

因为真吊机是这样控制的,控制抓斗的两电机联动的,控制方式和真的一样才像真嘛。我还是小白,你说的那些开源遥控器我都不懂

网友A:
哦,原来是为了仿真的缘故。  电机转动速度如何控制? 接收机只能发出信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为了仿真的缘故。  电机转动速度如何控制? 接收机只能发出信号呀?

用电调啊,不过这种联动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或者设置遥控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为了仿真的缘故。  电机转动速度如何控制? 接收机只能发出信号呀?

联动时只需要三种状态,AB同样转速,B是A转速一半,A转B不转

楼主:
之前设计的电路是以这个继电器低于一定电压会自动复位为前提的,再在电机B电路连上适合的电阻,通过断开B的电路和直连电阻两段实现上面的控制方式的。现在继电器买回来一试,不能自动复位,傻眼了。

网友:
接收机出来的信号不可以直接去对继电器的控制的,需要转换。 直流有刷电调可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  加两个这个,再用合理的混控来完成。

网友:
直流双向电调。

楼主:
A主机,B副机。这个电路草图是以信号继电器输入电压低于额定电压自动复位为基础设计的。现在不能用了,我又有一个想法,用一个舵机和两个轻触开关组合成一个接收器可以控制的单刀三掷电子开关

网友B:
买2个车用电调(最好是可编程无刷,例如好盈),关闭刹车,设置成直接正反转模式

2个电调分别接入t7的1和2通道,美国手的话直接左手全比例控制转速

楼主:
全比例转速容易实现,我用的是N20减速电机,1s电源,只能选择1s双向有刷电调。而且我要的控制方式如图,两个电调分别接两个通道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2个车用电调(最好是可编程无刷,例如好盈),关闭刹车,设置成直接正反转模式

2个电调分别接入t7的 ...

我要的控制方式,AB两个电机的关系只有三种,BA同样转速,B是A一半转速,B停A转

网友C:
你的继电器选错了

应该选普通继电器

你选了磁保持继电器,比普通继电器贵不少

网友D:
买错型号了,应选 non-latch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继电器选错了

应该选普通继电器

普通继电器有适合1S电源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错型号了,应选 non-latch type

淘宝上没搜到你说的型号

网友C:
你看看 G6K-2F-Y
型号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 G6K-2F-Y
型号有吧?

这两个都不能自动复位,都是施加反向电压后才复位

网友C:
晕。给你的型号G6K后没有U的。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是普通继电器,不要用那种磁保持继电器

你只要找到能在1S下工作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给你的型号G6K后没有U的。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是普通继电器,不要用那种磁保持继电器

上淘宝搜了一下,你说的是单稳态型,可是单稳态型动作电压80%重置电压是10%,没有说是不是自动复位的

网友C:
单稳态,就是线圈通电触点状态就切换,断电就恢复原来状态。
这就是普通继电器,而且一般对电流方向没要求,只要有电流就动作。。

你原来用的那种,是磁保持继电器,一种很特殊的继电器,给正脉冲或电流就切换状态并保持,给反向脉冲或电流才会恢复。
脉冲过去,去掉电流,状态不会改的,这也就是名称里保持的由来。

普通继电器要考虑反向脉冲或电流,完全可以用二极管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稳态,就是线圈通电触点状态就切换,断电就恢复原来状态。
这就是普通继电器,而且一般对电流方向没要求 ...

如图,单稳态继电器动作电压2.25v可是释放电压太低了,只有0.3v。我希望动作电压和释放电压差不多,不要相差太多

网友:
另外加电路或单片机处理。

网友(2017-10-04):
两个电机用两个通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只要设一下混控就能全部解决。
所谓混控,实际上就是变换。
现在我们假设输入的N个通道是A1,A2,A3.。。。。AN,而接收机的N个通道是B1,B2,B3,。。。。BN。
以前不用混控时,A1=B1,A2=B2.。。。。
而用了混控后,B1=F1(A1,A2,A3,。。。。AN),B2=F2(A1,A2,A3,。。。AN)。。。
而这些函数F1,F2,F3,。。。FN,你都可以设置,所以,楼主的那个什么A全速,B半速的,全部没有问题的。
你要考虑的就是由哪几个摇杆控制什么样的动作,输入和输出的函数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时设置混控就全部解决了

网友:
G6KU-2F-Y是磁保持继电器
G6K-2F(贴片)/G6K-2P(直插)通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