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用8520空心杯改4发

楼主(2017-09-03):
入魔两个月,第一架飞机是赛博特的3D机,飞得很舒服,但是个人的兴趣爱好感觉做比飞还好玩,于是琢磨着自己做一架小飞机。
看到有很多前辈用手抛机改的,但是好像都是用的无刷电机和单发。没有看见过拿空心杯改的多发飞机。于是就想着自己改个4发的,一是好看,二是新手以为这样动力强些。
配置:8520空心杯电机4个;60mm螺旋桨4个;1s 12A有刷电调1个;富斯控接收机1个;9克舵机2个;FX703型手抛机1架;用1s450ma或者600ma电池
首先是确定了准备改的机型。

这个机型不大不小,翼展69CM,足够放下4个用8520直驱的螺旋桨了。

根据论坛前辈的经验,把飞机剖为两半,在肚子里安装设备。

剖开后发现肚子里并不是实心的,还有很多空隙,让我设计什么东西放在那里方便了不少。

别看这简单一张图,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还是有难度的,要考虑到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重心是否合适,最后合体之前必须完成哪些程序,一旦合体发现还有没开好的口或者没预料到的设备就一切完蛋又得重来了。所以这张图中间的过程其实我考虑了很久。

然后是把电机、电调等加上插销,方便后期安装

调试电装

副翼控制

电机固定,用的易拉罐皮皮剪的

切成两半,便于安装

最后电装安装位置

合体,粘牢

最后装上起落架,成型

粘上原本附带的覆膜

飞行后心得:
动力偏弱;副翼开得过大,姿态调整过于灵敏;还是应该用轻量级设备给飞机减重。

楼主:
重新编辑才有图片

网友A:
四个空心杯不如搞两个小无刷 看看  或是两个减速空心杯

网友B:
副翼这结构有意思,不过个人建议可以用细钢丝,穿套管里面,中间舵机左右摆动,这样不要摇臂做关节,比较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这结构有意思,不过个人建议可以用细钢丝,穿套管里面,中间舵机左右摆动,这样不要摇臂做关节,比较好 ...

您这建议在我试飞之后感觉很好。之前我是怕直连舵量不够,所以中间加了转接,现在看来,副翼舵量绰绰有余,还嫌太灵敏,只有在控上调整

网友B:
朋友正在改的机,副翼结构是直接从fms的小v尾上拿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空心杯不如搞两个小无刷 看看  或是两个减速空心杯

做之前想好看,觉得四个小螺旋桨很气派,弄减速组换成大螺旋桨的话感觉不好看。不过试飞之后感觉动力偏弱,而且动力衰减厉害,估计换成两个减速组续航会好不少,正有改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正在改的机,副翼结构是直接从fms的小v尾上拿下来的,

看明白了,用了钢丝做连接。是挺美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用了钢丝做连接。是挺美观的。

这只是一种,我前面说的是另外一种,。。。无图无真相啊,手机里面木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种,我前面说的是另外一种,。。。无图无真相啊,手机里面木有图片

你这位兄弟做完之后能发个整机图片给我吗,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位兄弟做完之后能发个整机图片给我吗,学习一下

,我主要没时间,不然也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没时间,不然也折腾了

我觉得最有乐趣就是折腾的时候,最后飞只是验证折腾得正确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有乐趣就是折腾的时候,最后飞只是验证折腾得正确不正确

既是既是。。
成品有成品乐趣,DIY有DIY的开心

网友:
有办法!好手艺!

网友C:
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感谢版主给了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好强!!!!!!!!!!!!

其实我觉得只要有耐心,不毛躁,肯定能成功。
其实这中间也不少波折,就比如全部连接电装以前不知道那个12a的有刷电调不支持同时给接收机供电,后来只能再淘了一个3.7v转5伏的微型变压器单独给接收机供电,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