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RC Devil 505 組裝part4 & 首航

楼主(2017-09-03):
ALZRC Devil 505 組裝part4 & 首航

決定明天周日要首航
今天就來趕工了

隨機子來的電變是好盈100A V3
好用又經濟的一顆電變
我改520槳的X4II也是用這顆

包裝挺精美的

取出本體
馬達金插部分已與馬達相配了
所以只需要焊接電池端

附贈的風扇看來是用不到了

接頭我選擇XT90
準備來焊接
焊接電池頭可不要馬虎
沒焊妥當可是會飛到脫落的

兩條細線是FUTABA的外部電壓回傳的傳輸線

電變在原廠預留的位置

安裝時要注意設定的插頭位置
以便之後設定用

馬達線也是依照原廠建議走外面側邊
馬達線有時候會需要暫時拆開
在這位置很方便

其他BEC線 ESC線 外部電壓回傳線
全部走底部內側至機子後下方至接收

接收機在尾管下方
也是原廠建議的位置

尾伺服線走內部向上至陀螺

CCPM的線如照片走至後方

所有的線集中到這裡
也將陀螺儀的板子鎖上

因為BEC的線不夠長走到陀螺儀
接收機的SBUS訊號線也沒有剛好的長度
那就自己來打線

伺服器的線長短不一
實在不太好收
就先收這樣了
左右空間很大
還可以將線躲在下層
趕時間就先這樣了

先秤一下附贈的505槳
兩隻重量相差約0.5克

上平衡器明顯偏一邊

跟尾旋翼一樣
用膠帶貼平衡

有貼膠帶的那邊最後特別用綠色膠帶貼上
有雙槳的時候可以很清楚看出要調整的方向
這一邊就當主槳
調整時是不動主槳的
只調另一邊

先將電變設定好

再來設定陀螺

設定十字盤水平後再來是確定槳的角度
發現螺距規可以直接在旋翼頭上找水平

由於是使用正反螺牙
可以很精確的調到零度

螺距我習慣是設到正負十二度
以後再來調整

要裝頭罩時發現附的膠圈很硬
頭罩的孔也很小
準備工具擴孔

擴孔後雖然附的膠圈可以塞進頭罩了
但是由於孔太小裝機時很難塞進導柱
換上孔稍大且彈性較好的膠圈
總算是比較好拆裝

裝上電池後測試配重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抓住旋翼頭
把機子擺橫
機頭或尾管都不會掉下就算是基礎平衡了

好了一切就緒
先拍幾張美美的照片準備首航

跟改520槳的X4II比一比

對齊旋翼頭比一下尾巴長度
比X4II略短一點
不知可不可以跟我的X4II一樣
上520槳配85尾槳

擺在展示櫃上等待天亮首航囉

週日一早去福德飛場結果下大雨
得知北投飛場沒有雨就趕到F3C聖地首航

附上首航影片
首航~~

第二次調整飛行

首航後發現
動力不太足
鎖尾也普普
應該都是設定的問題
但是機械部分算是正常沒問題了

再來就是電變與陀螺
細部調整與設定了

完成ALZRC Devil 505 組裝
這幾篇文章後
的感想是.....
.
.
.
.
.
我該換手機了...!! ><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mb设置飞机自旋优化没有n选项,陀螺仪是亚拓版本的,望指教^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mb设置飞机自旋优化没有n选项,陀螺仪是亚拓版本的,望指教^_^

自选优化已经取消了。4.1版本就通过之前的设置优化了

网友B:
楼主,那个压线钳,啥型号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选优化已经取消了。4.1版本就通过之前的设置优化了

OK,明白了.。楼主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何判断野兽陀螺仪版本程序,我的开机初始化显示的ch。网上搜索的说明书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明白了.。楼主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何判断野兽陀螺仪版本程序,我的开机初始化显示的ch。网上搜索 ...

那个我不知道,应该得连电脑才行,不过4.1和4.2,如果没有升级救机,没有区别,因为主要的升级,是弥补了陀螺仪某些情况,对姿态的误判,导致救机失败而炸鸡,但如果只是普通版本,没必要管,都一样用。3.××和4.××的区别就是4.××没有自选优化,而且要注意,第一项陀螺仪的安放位置有多种,而原来版本只有2种,这个我一开始弄错了,后来注意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不知道,应该得连电脑才行,不过4.1和4.2,如果没有升级救机,没有区别,因为主要的升级,是弥补了 ...

安放位置那里我知道,没有升级救机,多谢楼主指导,祝您安全愉快飞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放位置那里我知道,没有升级救机,多谢楼主指导,祝您安全愉快飞行!

其实,我不是楼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不是楼主,哈哈

哈哈哈,么事,么事,感谢,祝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压线钳,啥型号的啊?

我這把是
HT-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明白了.。楼主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何判断野兽陀螺仪版本程序,我的开机初始化显示的ch。网上搜索 ...

上電時的燈號可以確認版本

左右兩排燈代表
第一燈為1 第二燈為2 第三燈為4 第四燈為8

左排亮一燈與二燈齊亮 則為1+2=3
右排亮第二燈則為2
這樣就是3.2版本

左排亮三燈 則為4
右排亮第一燈則為1
這樣就是4.1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時的燈號可以確認版本

左右兩排燈代表

谢谢您的,祝您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