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咤飞控 在GPS模式下切手动

楼主(2017-09-03):
在GPS模式下 切换手动 自己就 掉下来了 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天9双回中 是不是油门50% 就掉高

网友A:
手动模式没定高啊,切手动后油门跟中位定高没关系了。

网友B:
尽量姿态喽,很少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姿态喽,很少用手动
平时都是GPS飞行 想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