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的虾艇乱跑

楼主(2017-09-03):
一个简陋的虾艇,乱跑。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感觉姿态不是很好。速度起不来。还需要怎么调整。谢谢各位老师!

用的3674 2200KV的电机,440的桨。6S电池
船不怎么样,组装手艺也不怎么样。让您各位见笑了。

楼主:
还想请各位老师帮,帮忙估一下速度。
顺便推荐一款GPS。之前的GPS随着上一艘沉船离我而去了。

网友A:
总感觉阻力很大呀

网友:
配置很好啊!

网友:
顶贴顶贴占坑占坑666

网友B:
感觉你的虾脚装反了

网友:
这要多少人民币

网友C:
有点小飘呀,吃水不稳定,是不是重心没调好

网友D:
看视频,你这是明显船的重心有问题啊!后面太重了要压头

网友:
虾脚装反了

网友:
这速度还慢?

楼主:
是哈。之前沉了一个船。估计是轴断了,然后进水就沉了,也没带救援船。水太深,开放水域,不敢下去捞,眼看着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虾脚装反了

虾脚应该是没装反。感觉角度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飘呀,吃水不稳定,是不是重心没调好

重心估计没法调了。从船尾开始是舵机,电调,电机。电池压船头了。估计要调整下虾脚的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你这是明显船的重心有问题啊!后面太重了要压头

重心估计没法调了。从船尾开始是舵机,电调,电机。电池压船头了。估计要调整下虾脚的角度吧。

楼主:
请您赐教,虾脚应该左右调换一下吗?还是开孔固定反了?这是船壳做好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谢谢

楼主:
船壳加五金1000,电子设备都是家里富裕的

楼主:
我感觉应该还有再快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阻力很大呀

是啊 我都感觉他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心估计没法调了。从船尾开始是舵机,电调,电机。电池压船头了。估计要调整下虾脚的角度吧。

你这明显是船的重心都在尾部,不是靠调虾脚的角度就可以解决的,实在不行,是可以先用点铅块在压船头看看,姿态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您赐教,虾脚应该左右调换一下吗?还是开孔固定反了?这是船壳做好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谢谢

我看像是反了 左右调换一下
就是上面改到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是船的重心都在尾部,不是靠调虾脚的角度就可以解决的,实在不行,是可以先用点铅块在压船头看看 ...

谢谢您。我周末试试看。虾脚比较大。可能产生的浮力太多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像是反了 左右调换一下
就是上面改到下面

我一会儿问问卖家。谢谢您

网友:
没玩过船的感觉已经很快了。。这种地方玩操控要格外小心吧。

网友E:
重心偏后了,把电池往前移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偏后了,把电池往前移一点试试

电池已经顶到了虾脚得碳杆了。不成我加点配重吧。谢谢您

网友:
肯定是虾脚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已经顶到了虾脚得碳杆了。不成我加点配重吧。谢谢您

尽量不要无谓的增重,
可以先尝试增加一点轴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各位老师帮,帮忙估一下速度。
顺便推荐一款GPS。之前的GPS随着上一艘沉船离我而去了。

这他会沉?什么原因

网友A:
虾脚的确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无谓的增重,
可以先尝试增加一点轴角

好嘞。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脚的确装反了

您有正确的图片吗?我学习下,说的我都迷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有正确的图片吗?我学习下,说的我都迷茫了

虾腿是正确的,不用改

网友:
虾脚没有装反

网友F:
大海神,虾是好虾,跑偏的厉害,速度我觉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虾腿是正确的,不用改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海神,虾是好虾,跑偏的厉害,速度我觉得还可以

对对对 确实跑偏厉害 。可是感觉速度还是不够。我开始以为跑偏是因为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