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应该选多大容量的

楼主(2017-09-04):
做个个飘飘机,翼展大概80cm,
起飞重量220克,其中电池70多克,2s 1500毫安。电机是2204  2300kv,5040浆,10安电调。
一般电池占起飞重量的多少合适呀,这个飞机选这个电池是不是重了?

网友:
可能应该上个3s电池

网友A:
2s  1500完全可以的   不必顾虑

网友B:
2S 1500可以了,越轻越好飞,想暴力飞的话,可以上3S

网友:
顶贴顶贴占坑占坑666

网友:
只要动力强板砖都能上天!

网友C:
2S就重了?飞3S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就重了?飞3S的大有人在

主要是容量,3S 550mah的重量可能没2S 1500mah 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1500可以了,越轻越好飞,想暴力飞的话,可以上3S

在考虑换个2S 1000mah 或者800的呢,不知道会不会续航时间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  1500完全可以的   不必顾虑

飞是没问题,就是想考虑要优化的话,是不是该选个轻点的电池,比如2S 800mah的

网友:
2-3S电池都可以,2000mah

充电器可以选择广泰模型

网友:
你这纯属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