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零基础入模穿越机,请大家推荐个配置

楼主(2017-09-04):
看到现在的穿越机种类太多了,大大小小都有,做为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或兴趣培养来说,选用多大的机架合适呢?请经常飞,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个指点。现阶段主要是用来学飞,定点起降、四面悬停、航线等,练习基本的四轴飞行技术,暂时不考虑FPV,在基本技术练好后再增加设备FPV飞穿越。这样的话,一个什么样的配置较为合适呢?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中学的学生可能还好一些,小学生我就怕控制不住危险,待会弄伤了孩子跟家里人没法交代呀。我建议先上玩具的飞机,先让孩子有安全意识再上穿越。

网友:
空心杯小鸡鸡,耐炸,主要是安全,对于练习是足够了,推荐tiny7

网友B:
室外的话 按你的要求,上f450机架,20a带bec供电电调 2212电机,用3s2200电池,飞控用cc3d就行。机架便宜,好修,结构简单,带着学生们练航线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学的学生可能还好一些,小学生我就怕控制不住危险,待会弄伤了孩子跟家里人没法交代呀。我建议先上玩具的 ...

都是高一的学生了,十六七岁的,想直接上穿越,以后再增加FPV设备,就是在机架大小上有些纠结。180,190,210,220,250,280等,选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的话 按你的要求,上f450机架,20a带bec供电电调 2212电机,用3s2200电池,飞控用cc3d就行。机架便宜, ...

450大小是可以,但以后上穿越时,还要换设备,想在180-280之间选一个合适的。

网友:
最佳效率机架210-220之间,配件也好选、好安装,其它尺寸的综合难度大,配件选择及效果较难把握,属于高级及个性及有需求玩家专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大小是可以,但以后上穿越时,还要换设备,想在180-280之间选一个合适的。

等学生们练好了还不定摔了几套了,这个f450机架 电机 电调都便宜,就是能飞起来就行,说白了就是节成本,等想玩第一人称的时候,最初的那套肯定坏了,到时候再上穿越,如果一开始就安穿越去配,这些学生在练第三人称的时候会大量增高成本。f450(山寨)机架一套几十块钱还带分电板,一根机臂10块左右(坏了就换),一个2212 30左右块,一个电调30左右,cc3d几十块钱,这些东西就能符合你的要求飞起来。但这些钱可真配不出差不多的穿越。

网友:
上玩具好了, 穿越機燒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学的学生可能还好一些,小学生我就怕控制不住危险,待会弄伤了孩子跟家里人没法交代呀。我建议先上玩具的 ...

就是中学的学生,高一以上的。

网友C:
诚心建议 买个60元的模拟器+遥控器 外加一台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诚心建议 买个60元的模拟器+遥控器 外加一台空心杯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模拟器、遥控器和空心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模拟器、遥控器和空心杯?

富斯flysky2.4G FS-SM600 6通道航模模拟器支持多种飞行模拟软件
6通道模拟器 凤凰中文版 USB连接
這是模擬器,或者可以直接買 可以接電腦的遙控器
個人推薦 "LIFTOFF" 這個遊戲 好玩 仿真 炸機不用錢
至於空心杯 看個人口袋深淺  X寶無敵多種類
建議先買便宜的在家裡玩 練練手感 + 上飛模擬器

网友:
没有独立经济能力,还是算了

网友:
先玩空心杯,推荐一款空心杯。自带模拟器的,可以试试,能满足各方面要求,Q:2084378815

网友D:
liftoff 越更新手感越和我的真机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