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筒化油器如何调整

楼主(2017-09-04):
用了滚筒化油器之后觉得比之前的那种常规化油器稳定很多,不久把化油器拆了洗了下装上去之后发动机很难启动,就算勉强启动要么没有怠速,要么怠速很高减不下来,是不是油门中间里面的小螺丝油针没调好还是其他问题呢?希望前辈们们指点下小弟,在网上也找了很久关于滚筒化油器调整方面教程少之又少,在这里求助下前辈说说化油器改怎么调整注意那种,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呀?

网友A:
以前的帖子里有,不记得是谁发的了好像是阿华发的。
大概记得怠速油针关到底退出来4~5圈,主油针开1.5~2圈。

网友:
启动前要关闭风门  启动后打开风门    火花塞电火花要像闪电一样的颜色   如果是红色把火花塞间距调小   不要超负荷   油门上不去油针扭出来  这样供油就会增加  油针一般根据负荷调节   看火花塞头如果是红色说明供油正常   如果是黑色就是供油多了  需要调小油针        怠速高调怠速螺丝

网友B:
换这种化油器,原来化油器底座还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帖子里有,不记得是谁发的了好像是阿华发的。
大概记得怠速油针关到底退出来4~5圈,主油针 ...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的,就是你标注的这两个地方

楼主:
可是怠速油针没法调啊是平的螺丝刀没法拧能想到相关调节化油器的教程吗?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你标注的这两个地方

版主我今天用了个新的瑞星15mm大口径化油器启动还是很好启动,就是猛推油门后回怠速有点不顺,回怠速有点慢。我估计是进油量大了,拆下火花塞看火嘴处都是很湿的上面有油,。我又把油门处大铜螺丝里面的小螺丝顺时针往里紧一点启动还是回怠速慢火嘴上油比之前好点,我继续紧小螺丝后就难启动了,请问版主我这该怎么调整,是不是不能用这种大口径化油器,进油量大了。要用那种口径小的化油器进油量要小点。

楼主:
就没有玩滚筒化油器的人给我普及下滚筒化油器调整的知识吗??

网友:
说明怠速油针大了要调小一点。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发动机?不过大多数能船用的机器用15口径的化油器都没问题。
你先多跑一下高速,看火花塞的颜色,把主油针先调整好,然后再来细调怠速油针。另外关于怠速的设定:最好有两个档,在岸上怠速风门开口比较小,在水里怠速用的开口要大一点。如果你还是用岸上的怠速开口大小的话肯定反应会不跟手的。

楼主:
我用的QJ26发动机。你说的要分两个档我这个船有离合的所以就没那个必要吧。昨天跑了夏火花塞是这样的不像以前用大口径的那样湿了。

网友(2017-11-05):
这化油器我用了4    5个了     机器重来没有顺畅过~~~~~~~~~~朋友用一直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关点主油针,主油针最小可以到1.2圈(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