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睿思凯接收机飞固定翼,远处暂时性失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04):
周末在操场飞电滑,高度100左右,距离大概有200米,想转弯回来,打副翼没反应,又左右动了两下啊副翼还是没反应,有点紧张,低头看下遥控没问题,旁边的魔友说我低头的时候,飞机左右猛的震了两下,然后我没动,飞机自己转弯回来,然后操作就正常了,真的心里没底了,2.5的电滑,砸到人车,这责任真心赔不起,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求指导。。。。。

网友A:
速度快的时候舵机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的时候舵机供电不足

可是我飞的是电动滑翔机,当时是滑翔状态,我确定当时是正常姿态滑翔,没有失速,这个问题能不能直接问厂家,或者返厂

网友B:
futaba还是瑞思凯的控?我futaba也有一次用tfr6莫名短暂失控打不了舵,后来分析是两条天线没有摆放好,弯曲缠绕了,笔直分开90度会好点

网友:
天地飞配套的控和接收机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天地飞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还是瑞思凯的控?我futaba也有一次用tfr6莫名短暂失控打不了舵,后来分析是两条天线没有摆放好,弯曲 ...

这个真的没有考虑,当时感觉飞的不会很远,没在意,两个天线在一起,没有刻意的分成90度

楼主:
天地飞的遥控确实没失过控,,我用的一次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还是瑞思凯的控?我futaba也有一次用tfr6莫名短暂失控打不了舵,后来分析是两条天线没有摆放好,弯曲 ...

futaba 18sz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遥控确实没失过控,,我用的一次都没有

我是三通道电位器问题返厂维修,螺距精度出现问题。还有天地飞更新很慢。最近看论坛吹嘘神控的,价格和接收机不菲。持续关注中。真不如买了14sg二手的,继续关注。现在返厂不能飞,需要在入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