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垂直起降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我是一个新手,在此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APM所有的东西,我先后用了1个月自学用APM飞控飞完四旋翼、固定翼,现在卡在了这个垂直起降固定翼上。按照QGC官网教程下载地面站,给飞控下载固件,校准遥控器,校准GPS、陀螺仪。因为没有空速计,空速计校准我给关了,这些都很正常,就是飞行模式这一方面,飞行模式设定完之后,用遥控器切换一下,地面站就会出现错误。还有就是四旋翼切换到固定翼这个,怎么切换现在还没有整明白。
然后就是把电调的信号线、舵机线都接上飞控,上电固定翼电调一直响,四旋翼跟450一样,电机电调响声都很正常,然后就卡这了。
我在网上各种查资料,各种扒帖子,就是想找到之前玩过的大神总结的经验,可惜未果。
希望各路大神看见此贴,慷慨相助,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BEC或者电调自带BEC功能给舵机供电,舵机才能动作。
2.上电电机响,是因为电调的信号输入不在范围或 ...

舵机跟电调插飞控上是不是跟QPM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舵机跟电调插飞控上是不是跟QPM一样?

空速计必须得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BEC或者电调自带BEC功能给舵机供电,舵机才能动作。
2.上电电机响,是因为电调的信号输入不在范围或 ...

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我这个垂直起降固定翼,是四旋翼与固定翼的结合体,我上电先用四旋翼飞,四个桨只有对角两个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我这个垂直起降固定翼,是四旋翼与固定翼的结合体,我上电先用四旋翼飞,四个桨只有 ...

通道连接和配置没有问题油门行程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B:
加TVOL qq群,找大神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TVOL qq群,找大神问问。

请问TVOL qq群是多少?

网友:
群名:倾转式垂直升降固定翼

网友:
群号:305970641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7-10-16):
引用 网友A:
1.需要BEC或者电调自带BEC功能给舵机供电,舵机才能动作。
2.上电电机响,是因为电调的信号输入不在范围或 ...

您好,我的复合四旋翼用的是pixhawk飞控,地面站是qgc,我把4个舵机接aux1-4,主电机接aux5,结果4个舵机可以控制,但是主电机就是不转,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是有什么参数把aux5给锁住了吗?谢谢您

网友C(2019-04-16):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我这个垂直起降固定翼,是四旋翼与固定翼的结合体,我上电先用四旋翼飞,四个桨只有 ...

麻烦问一下,您飞控的参数是在哪里找的呢?就是空中切换从旋翼到固定翼这一套程序。刚入门,您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想学习垂直起降固定翼。

网友(2019-10-08):
pix垂起爱好者 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您飞控的参数是在哪里找的呢?就是空中切换从旋翼到固定翼这一套程序。刚入门,您有什么资料 ...

你可以去看看K大的教程

网友:
舵机如果用的那种高压舵机,飞控的供电应该是不够的,要用bec供电才行,不然驱动不起来,我目前也在做着VTOL,不过还没到飞控这一步,一直在机架问题上纠结着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看看K大的教程

如何看你说的K大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