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救援船,我也来一波

楼主(2017-09-04):
好像做小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进度太慢了,一天只能搞一点,好不容易搞好了,天天下雨涨水。

2212的XXD电机,配好盈60A的电调,我是不是疯了

塔台是用棒棒糖的包装盒改的,集成了接收机和图传,这个设计比较扯蛋吧。

云台太晃了,不太稳,晃动稍大,整个摄像头就摇摆不停,根本停不下来。后面重新改造了一个,直接装在舵机上,浪费一个云台。

下水还行吧,用的是TL2000的水鞋,感觉吃水有点深,因为有水阶,跑起来还行
不敢太快了,怕翻。

重新改造后的摄像头,稳当多了,再也不摇头晃脑

来点下水视频吧

网友A:
杆子树立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子树立太高了吧,,,,,,,,,,,

不算高,上面的设备都很轻,重量级的都在下面
站得高,看得远嘛

网友:
我也一架。学习一下。

网友:
用车载摄像头。
那个防水。就是分辨率稍差一点。

网友:
太高了容易翻车

网友B:
杆子树立太高了吧,手艺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子树立太高了吧,手艺666

不算太高吧,这样看得视线好
而且上面设备都很轻的

网友:
但风力大的时候阻力大,容以翻。

网友:
虽然上面设备都很轻的,但风力大的时候更容以翻。

网友:
一般不会翻,楼主船的D座够大,云台也不重,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2017-10-06):
摄像头单元像舰岛

网友C:
思路差不多,我在找合适的水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差不多,我在找合适的水鞋。。。。。。。。。。。。

建议找大一点的,我用的是TL2000闲置的水鞋,承载能力太小,打算在后面再加一个,形成后三点结构
动力搭配也建议使用大一点,2212的电机,实践证明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水流稍大一点,就推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