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焊接后测量发现电机线相互是通路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7-09-04):
如题,将电机三根线与电调分别焊接后,用电表测量,发现三根线相互之间都是通路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

图中A\B\C三个线路都是相通的

图中A\B\C三个线路都是相通的

网友:
一点阻值都没有?

网友:
正常的。电机内部互通,阻值很小,一般表测不出来。

网友:
完全正常。3S电机的 电阻只有 0.1欧姆。

你都是“中将”了,问这问题 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那么一点点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