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接收机同时带两个电调吗?

楼主(2017-09-04):
各位大神,请问能否用一个接收机通道驱动两个电调?怎么连接?

网友:
y线,可以

网友A:
可以呀,并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并联就好

两个电调用y线并联接在接收机上?谢谢了!

网友:
可以并联。但是切记一点,必须断开其中一个电调信号线中的正极。(电调的5V输出会有压差,形成回路烧电调)

网友B:
y线并联 但一个电调得挑掉一根红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线并联 但一个电调得挑掉一根红色的线

也就是说只用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对吧?谢谢了,感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C:
可以的,直接把信号线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D:
把信号线连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直接把信号线接在一起就好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信号线连在一起就行了

谢谢!

网友E:
同品牌同型号电调,没有必要挑红线,我就遇到过杂牌小电调,挑一个红线后,舵机抽风,不挑就正常。现在飞双发机,就直接y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品牌同型号电调,没有必要挑红线,我就遇到过杂牌小电调,挑一个红线后,舵机抽风,不挑就正常。现在飞双 ...

好的,我试试,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2018-09-25):
     解答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