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求推荐稳定器

楼主(2017-09-04):
最近想买个稳定器,给gopro用的看的头都花了,不知道选哪个
不知道智云和飞宇有什么区别
也不知道有了gopro还需要再买个osmo吗(Osmo的画质和gopro的画质相比怎么样)
求各位大哥推荐一下吧,先在此谢谢!~

网友:
大疆那个手机云台,加一个gopro插件,共用

网友:
智云还可以

网友:
飞宇  智云都挺不错 ,喜欢那个买那个吧。

楼主:
好难决定

网友:
总体概括:大疆的软件成熟,智云的性价比高   具体参数LZ自己去各自看一下

楼主:
那飞宇呢?

网友:
看看,也学学挑挑

网友:
飞宇的防水黑科技WG2和G5都可以用于Gopro运动相机啊,而且画面超稳的

网友A:
飞宇稳定器是进入了全球Apple store销售的手持稳定器品牌,技术各方面都没得说的,我好多朋友玩儿这个,用过之后都觉得挺不错的

网友(2017-10-13):
我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几百元的智云 SmoothQ ,感觉很好用。楼上所说的那个比它贵好几倍的“大疆那个手机云台”,使用起来没什么差别吧?

前几天我用那 SmoothQ 再加上苹果 iPhone6 手机拍摄了一场完整的婚礼,这是剪辑的短片:

网友(2018-03-23):
引用 网友A:
飞宇稳定器是进入了全球Apple store销售的手持稳定器品牌,技术各方面都没得说的,我好多朋友玩儿这个, ...

为飞宇带盐,给您鼓掌了!

网友(2018-06-20):
我也是刚买了wg2.可穿戴,除了放山地车上和头盔上,还可放飞机上也可放遥控车上玩,加一个加长杆,立马变手持的,旅游什么的也能用,比直接手持的 感觉用的更灵活,因为手持的不能拆解,带那个握杆不能放车上不能带头盔上,飞机上也最多绑带什么的固定性,好吧,我承认DJI的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大彊配GoPro,还能实现跟焦吗?

网友:
大彊配GoPro,还能实现跟焦吗?,自动跟随?   我是小自,特请教下大神

网友(2018-09-29):
飞宇性价比高

网友(2021-08-13):
最近打算上dji sc1了,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