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有推荐的吗?果真被削了 (入机第二天)

楼主(2017-09-04):
在客厅飞太高 ,一慌,撞屋顶一松油门掉下来,一接 , 被削了

还是先上个空心杯吧 小的,不然,在家里没法练习,出去再换大机

减震垫好东西,有情况直接0油门,也摔不到

楼主:
来大神推荐个小的或者空心杯的,能在家里玩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地平线小鸡鸡,kingkong的tiny6 tiny7

网友B:
空心杯一样削你啊  你要选更小的就比较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一样削你啊  你要选更小的就比较不会

大的摔了可惜啊   小的知道摔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小鸡鸡,kingkong的tiny6 tiny7

网友:
某宝一堆

网友C:
还好轻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轻伤

是的, 怕摔坏,就用手接了下,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
大的房顶掉下来摔不坏。要是空心杯碰到轴肯定挂

网友:
遥控上设置个油门锁定啊,一出问题立马熄火,穿越机摔摔没事的,我的从12层楼上摔下来过一点事都没

网友D:
我俩的机机挺相似的

网友E:
舍命护机!

网友:
自己买个飞控和架子装就好,200左右就能搞定,感觉有牌子的机都挺坑的

网友F:
用手接....真6.没把骨头削出来算走运了

网友G:
JJRC H36机身和桨(十几块钱)+CL615s电机+小黄鸡/spF3主板+一体图传。相当便宜的方案。

顺便借楼,70块钱出我的25mw 500tvl一体图传,实测极限距离100m+

网友:
被空心杯削和被无刷削完全是2种不同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俩的机机挺相似的

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舍命护机!

离得近,就用手接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接....真6.没把骨头削出来算走运了

我是飞高 碰到屋顶,就直接油门归零了  掉下来 我才接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JJRC H36机身和桨(十几块钱)+CL615s电机+小黄鸡/spF3主板+一体图传。相当便宜的方案。

顺便借楼,70块钱 ...

好的 谢谢

网友H:
推荐1s无刷,淘宝有两款都不错

网友I:
还好削的是你自己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這個不錯, 我買了一部, 運送中.

另外KINGKONG 飛蛋100 也不錯,  重要是有護槳

网友:
室内就别用无刷了,推荐tiny7,室内基本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1s无刷,淘宝有两款都不错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缘分

缘分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好削的是你自己

都不在客厅 我才试的

网友K:
还是先练习模拟器吧,这么好的机器砸坏了可惜了,我也别削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76bf523EF1Aoh&id=548666721194&ns=1&abbucket=11#de ...

看了 挺不错的

网友:
我也是在这家买的配件自组,机架不错基本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先练习模拟器吧,这么好的机器砸坏了可惜了,我也别削过,哈哈

打算买个90 100的小的连 , 模拟和真机差别大

网友L(2017-12-09):
引用 网友G:
JJRC H36机身和桨(十几块钱)+CL615s电机+小黄鸡/spF3主板+一体图传。相当便宜的方案。

顺便借楼,70块钱 ...

这个方案对遥控有什么要求?我有富斯I6.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方案对遥控有什么要求?我有富斯I6.

要找到富斯的PPM/SBus接收机。

论坛里payne_pan好像自制过低价FS->PPM接收

网友:
还行啊,没切削到关件部位

网友:
室内还是选择有保护圈和保护罩的,安全也耐炸

网友M:
也是无刷,也是在客厅,也是为了救机,不过我的机器电机差,也被划了一个口子。

楼主的电机好,严重些

那种电机怎么样,磁阻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是无刷,也是在客厅,也是为了救机,不过我的机器电机差,也被划了一个口子。

楼主的电机好,严重些

室内飞还是买小飞机好点,带保护圈和保护罩的,不然太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