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500X轴传改装

楼主(2017-09-04):
H50T020XXT 500X轴传改装套件 组装需要用到的特别工具 锉刀 电钻!锉刀打磨多余的侧板 电钻用来重新开孔!

定位尺,打磨定位尺上面多余的侧板,方便小齿盘的安装!

定位尺,打磨定位尺上面多余的侧板,方便小齿盘的安装!

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

楼主:
打磨多余的侧板,尾管固定座比皮传的加长了,需要重新开孔。其他的安装就跟轴传飞机一样安装了。

网友:
好像亚拓有出XT版本的轴穿吧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500l?皮传才是500X的灵魂

网友:
折腾呗,轴传想着皮传炸鸡便宜,皮传了又嫌弃跳齿,传动阻力大,静电。

网友:
路过看看,挺好的技术贴

网友B:
请问楼主 500X 飞得爽吗? 可否分享一些飞行感受?
另外,改轴传之后是否彻底解决了之前皮传潜在的单向轴承套打滑问题?
谢谢楼主先~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500l?皮传才是500X的灵魂

喜欢轴传的话,那还买500L这宽机身干嘛。直接500pro

网友(2018-01-04):
把皮传套件出给我

网友(2018-02-16):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500X 飞得爽吗? 可否分享一些飞行感受?
另外,改轴传之后是否彻底解决了之前皮传潜在的单向轴 ...

请问单向轴承打滑会有什么后果?会导致锁不住尾巴吗?我的500X 就是锁不住尾巴,炸了几次。

网友:
。。500x为什么要改成轴的?500pro很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