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贴-关于装阿波罗50机的一些抱怨,申明本人新手装机特别垃圾,轻拍

楼主(2017-09-04):
感谢新疆毛眼睛兄弟一直的帮扶,为我组装这架飞机省去咯很多弯路,直达终点!下面开启吐槽模式!
1.价格1200+的价格对于一架50级的飞机来说不算便宜啦吧!(不是每一个飞手都是土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慢慢看后面你会知道我为何说不便宜的)
2.起落架,软趴趴的,不说重降落,拜托,可不可以不要摆在地面的时候轮胎就呈现明显的内夹角呢?这也太软啦!我自己在考虑是否用一个弹簧去拉住它!
3.反人类的平尾升降传动系统,第六代啦好嘛!这么反人类的传动还能还能留在飞机上,这得证明厂家或者设计师有多么强大的内心世界啊,请问你把玩家置于何地!
4.平尾无翼型,假组居然一头翘天上去啦!最后进过刀削斧劈(销掉导致歪斜的多的部分),外加打桩(牙签顶进缝隙),好不容易装正咯!为何就不能做个翼型,和改变一下安装方式,让安装更有效和简单呢!
5.细节的缺乏!钢丝就不能给客户拧好再打包吗!不是每个人都有z字钳的,说明书能详尽一点么!我捅平尾拉缸捅咯半个小时,还**捅反咯!欲哭无泪!贴纸能做个刀板吗?不是每个人都是美工啊!螺丝能用好点的吗?镀锌的十字螺丝是几个意思!滑咯找谁去?最无语的是电池盖,你就不能做一个弹簧锁扣型的吗?换个电池还得拿个螺丝刀,将那尼龙的螺丝小心的拧出来,有的疯啊!桨罩能一步到位给一个透风带金属底座的吗?不能这么抠吧~!再就是尾轮,你确定基米螺丝是1.5的么?咋我的1.5的内六角捅不进去呀?你确定尾轮杆上开了定位槽吗?咋还是松的呢?

吐槽结束,当然除咯吐槽,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孔是预先开好的!省的拿起电钻去打洞咯!可惜的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开了孔的!现在公布一下阿波罗50 第六代的工厂预先开孔位置1/ 机翼下方与机身连接螺丝孔 2/垂直尾翼舵面控制螺丝孔 3/尾轮机身部分安装孔 6mm那个 4/电池仓盖固定螺丝孔。

总结一下:我认为1200+的飞机 做的应该不是这样的!细节非常不到位,购买是认同这个价格,但是让我不爽的是付出的钱和得到的服务完全是两种概念!这让我想起我850买的一架60的p51 别人连拉杆都给你拧好咯!各种装配完毕,这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繁琐的安装是,飞行的必经之路

网友:
能帮到你,我就很欣慰的,希望你能飞的更稳飞的更高

网友A:
确实阿波罗是个好飞机,只是设计太旧了,而且完成度很低。最近论坛很多跟风入的,我入了就后悔了,50的电装也很有局限性。

加一句吐槽,tm舵角孔都要自己找位置!

网友B:
这就有点尴尬了。估计买到了假的阿波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有点尴尬了。估计买到了假的阿波罗

我也这么想或许真买到假阿波罗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阿波罗是个好飞机,只是设计太旧了,而且完成度很低。最近论坛很多跟风入的,我入了就后悔了,50的电装 ...

嘿嘿 一个不小心就找偏吧
上5050的电机呗!和70通用

网友:
阿波罗确实难装,而且设计理念太老。可是找不到50级替代品

网友C:
看来塞巴特迈神之类的比阿波罗好装,起码该装配件的地方厂家都有预留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塞巴特迈神之类的比阿波罗好装,起码该装配件的地方厂家都有预留孔

小小象有的卖70的我朋友说5050的电机就够了!

网友D:
升降舵的拉杆确实不好装,不要用图纸的形状,加长两根钢丝平行段的长度,然后用塑料套管引出钢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舵的拉杆确实不好装,不要用图纸的形状,加长两根钢丝平行段的长度,然后用塑料套管引出钢丝就可以了。 ...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传动结构就有问题!木杆在舵机运动过程中会来回晃荡!证明这个结构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啊

网友:
今天下午,刚到了一架阿波罗50,还没开箱。看到LZ此贴,心里一阵发凉。。。

网友E:
楼主,这种升降舵推拉是一致性最好的,最成熟的,最方便调试的,阿波罗50是最开始面向p3a-2动作的,是一家精准特技机,许多地方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E:
等随着你越玩越深有些设计理念你也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升降舵推拉是一致性最好的,最成熟的,最方便调试的,阿波罗50是最开始面向p3a-2动作的,是一家 ...

其实还有更好的传动结构!第六代了!价格也上去了!能改一个更为科学的传动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随着你越玩越深有些设计理念你也会明白的

另外厂家本身能出一个详细的装机视频吗?作为一个卖的不错的公司不该这样的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更好的传动结构!第六代了!价格也上去了!能改一个更为科学的传动结构吗?

那请你举一个更为科学的安装方法?咱们讨论一下

楼主:
另外这里声明一点这是一个吐槽贴!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希望1200+的飞机应该做的更好!如果是抹黑这个帖子的风格就不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请你举一个更为科学的安装方法?咱们讨论一下

等我忙完工作用sw给你画个图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等我忙完工作用sw给你画个图哈

可以,我也不是厂家,但是这个飞机有他的设计的道理,比如平尾为何不用带翼型的,因为带翼型的会增加重量,阿波罗50之所以好上手也是因为它非常轻。尾巴上加5g的重量影响就会非常明显。
此外这架飞机是一家3A特技机,既然是特技机他就得朝着特技飞行的方向去做,如果一味的迎合初学者将有的利于精准飞行和减重的地方改成组装方便而笨重又不利于精准的设计,这样反而违背了本意,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这款飞机肯定不是十全十美,但楼主我觉得你提出的那几点没说到点子上。
阿波罗50是一款可以让爱好者进阶进步的飞机,不论是操纵水平,组装动手能力,还有对飞机对特技飞行的理解上,都是能帮助你进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传动结构就有问题!木杆在舵机运动过程中会来回晃荡!证明这个结构是一个天大的 ...

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晃动哈。如果实在不踏实,可以在升降舵机后加个木片限位,这样和机尾两个套管基本能确定拉杆的横向移位。
这个飞机调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入门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也不是厂家,但是这个飞机有他的设计的道理,比如平尾为何不用带翼型的,因为带翼型的会增加重量 ...

比较同意你的观点,50由于机身面积问题,侧飞稍有些问题,不过也许是我手上功夫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同意你的观点,50由于机身面积问题,侧飞稍有些问题,不过也许是我手上功夫还不够。

侧飞不难,应该不是你的手法问题,我猜测有可能是动力不足,只要速度起来了侧飞不难的

网友:
我也飞过阿波罗50,相对其他机,阿波罗50并不好飞,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好飞?

网友(2017-11-12):
想入阿波罗,现止步观望了

网友F(2017-12-14):
50是很老的机型了,现在出了35,设计进步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是很老的机型了,现在出了35,设计进步了一点

35有什么改进?

网友:
我认为阿波罗50好飞,做动作很稳。

网友:
第六代了,50级了 升降无翼型,无法接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0是很老的机型了,现在出了35,设计进步了一点

35甚至是我那个mini 25阿波罗,基本就是玩玩罢了,不可能拿去做成套动作的。
失速点有点高,小飞机速度快,而且装油动不是很方便。

网友(2018-01-24):
忘而止步

网友H(2018-02-26):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传动结构就有问题!木杆在舵机运动过程中会来回晃荡!证明这个结构是一个天大的 ...

这种结构是强度最好的连杆之一
为啥木杆会晃荡?检查一下钢丝、摇臂等关联部件的安装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G:
35甚至是我那个mini 25阿波罗,基本就是玩玩罢了,不可能拿去做成套动作的。
失速点有点高,小飞机速度 ...

我曾经有款他的15GP     感觉挺好装、挺好用的啊,发动机也好启    做动作嘛,飞机那么小,有那么点意思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结构是强度最好的连杆之一  为啥木杆会晃荡?检查一下钢丝、摇臂等关联部件的安装细节。 ...

木杆晃动与钢丝那边的细节无太大的关系!毕竟是按照说明书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木杆晃动与钢丝那边的细节无太大的关系!毕竟是按照说明书来的!

摇臂孔扩孔后的间隙……  试试用连杆钢丝直接顶到摇臂孔里面,而不是用钻头打出大于钢丝直径的孔。

楼主:
改掉一些问题还是一架不错的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摇臂孔扩孔后的间隙……  试试用连杆钢丝直接顶到摇臂孔里面,而不是用钻头打出大于钢丝直径的孔。

前几天降落为躲一辆车,半边起落架在草地了!把脚给撇了!现在准备用3D打印件和2mm钢板给起落架部分做加固!研究了一下起落架连接部分比较的脆弱啊!

网友:
我觉着这种拉杆式的升降舵挺好,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舵面一致性。我的理解,一体化升降舵由于受力不均,中间连接部分会受到比较大的扭力,造成左右两个舵面不一致。而那种两个舵机的结构,一个是多一个舵机钱,此外如果舵机转动特性不一致(比如说,两个舵机最大和最小位置是一样的,但是中间过程曲线,一个是+exp,一个是-exp)也容易造成舵面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降落为躲一辆车,半边起落架在草地了!把脚给撇了!现在准备用3D打印件和2mm钢板给起落架部分做加 ...

阿波罗的脚架不是降这种地方的,对起降场地要求很高,你加强了底板拉坏的就是机身,要起落架耐整,飞板机3d那种钢丝脚架,一般碰坏不了,真飞机脚架该结实安?落草地一样劈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