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爱做纸飞机,我还没体验过,也来一架。

楼主(2017-09-04):
最近看到好多人做纸飞机,不知道性能如何,想体验就做一架。电机座用木机的废料,看着有点寒酸。这样的电机位置可否?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最后使用了7寸桨,刚好不打机器,7060的,可以吗?还是换5寸马刀好?

网友A:
多大电机?用大桨就可以慢慢飘,小桨估计速度会快点

网友:
多大的kv 妥妥的飞吧 只是机头跟两个机翼边缘应该用透明胶重点保护一下

网友:
我也有架,!!!!!!!!!!

网友:
架子加固一下会好些,尤其木架那里,很易掉

网友:
重心在哪?

网友B:
越学越后退,。纸飞机不太好操控!比64涵道略微难飞一点点!

网友:
纸飞机入魔

网友:
机身角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学越后退,。纸飞机不太好操控!比64涵道略微难飞一点点!

感觉挺好飞的,就是有点慢

网友C:
建议电池那里拿KT板切割罩,要不炸机时容易把电池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池那里拿KT板切割罩,要不炸机时容易把电池摔坏

谢谢,已经摔了一块电池,下次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机?用大桨就可以慢慢飘,小桨估计速度会快点

2212 2200KV的电机,用7060,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学越后退,。纸飞机不太好操控!比64涵道略微难飞一点点!

感觉挺好玩有点好信。确实,操控灵活性差很多!

楼主:
大约40%左右,不准,安上电池,无动力抛,不抬头或下冲就好。

网友D(2017-11-13):
楼主的电机座子太牛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机座子太牛皮了

见笑啦,废物利用,省得买啦,后来改了

网友E:
目测,翼尖小翼安装线与机身前进方向不平行啊,会增加额外阻力啊,为啥要这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翼尖小翼安装线与机身前进方向不平行啊,会增加额外阻力啊,为啥要这么装?

是的,在测试中确实会让机器变慢,主要是孩子控制得不熟练,故让机器慢一点。
加刀翼对横滚稳定性能提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