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2:开箱过程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7-09-05):
相关帖子列表: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1:我的固定翼经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3:机体组装及电子设备预处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4:HobbyEagle A3飞控设置及总装

下单与收货
最初在网上初选练习机的时候也没什么方向,基本就是价格低廉同时耐炸,最关键的是要适合初学者,也就是速度慢不容易失速,这样可以给我提供较多的反应时间。在一阵子胡乱搜索之后,楼主在eBay上发现了这架Volantex Trainstar Exchange上单翼练习机。经过Google和百度发现,这家公司原来叫做汕头蓝宇,他家的固定翼航模曾经还比较出名,之后改名Volantex欧兰斯,应该是为了打入国际市场而为之。这架飞机名字当中有个exchange,中文意思为交换。一开始我并没有理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或许是厂家随意起的?但仔细一看说明,原来这架飞机提供了两套机翼,一套不带副翼,相当于三通道飞机,适合初学者;另一套则带有两颗副翼舵机,这时候相当于四通道飞机,可以提供更多的操作性。听起来挺不错,那具体用起来如何呢?话说这款机子在网上的相关信息真的不多,用户也较少,很难找到有用的资料。幸运的是,YouTube上有一位模友对其做了开箱和讲解视频,当然也有飞行录像。观看之后总体感觉,这部机器很好飞,的确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而此时正好eBay有折扣码,于是很快就以和淘宝差不多的价格下了单。

相比于国内的物流,美帝简直弱爆了,从下单到收货,花了整整5天时间。。。无论如何,能平安收到就好,多等几天也没法计较了。那天听到门铃声响,迅速穿衣从三楼我的工作间下到一楼,开门打算签收,结果发现人已经走了,东西丢在了门口,嚯,好长一个箱子!楼主开开心心的把这么个大箱子从一楼又扛回了三楼,因为一楼只作储物用,没有供我折腾的空间,而我的工作室虽然不大但也勉强够用,所有的折腾和开箱照也都在此完成。

这玩意真够大的,我的SAB Goblin 570盒子相比之下袖珍很多。。

我的桌子1.1米长,这家伙已经完全将其占满

外层纸箱和内层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当然可能这也不需要

不知道有多少机型同时带两套机翼,至少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包装很漂亮,比我之前从HobbyKing买的全速塞斯纳那白板纸壳好看多了

PNP版,Made in China

正式开箱
整个包装彩盒用四块透明胶固定,基本保证上盖不会在搬运过程中松脱。说实在的,这次开箱还挺兴奋的,毕竟很久没有自己动手装过固定翼了。之前的一年时间,基本都在折腾直升机,从SAB Goblin 570到Protos 500再到那些小六通,兴趣都被这些充满着机械感的家伙们所占据。相比之下,入手的那些固定翼都是到手飞的小机子,完全没有化零为整的成就感。因而这一回入手Trainstar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虽然只是PNP,可多少还是涉及到一些装机的过程,总比到手飞强多了吧!

打开盒盖之后,首先看到的是贴纸和手册

这架机子通体没有一点颜色,完全就是白板一块,所有的贴纸都需要用户自己弄上去。好在贴纸都预先切好,省去了很多麻烦

用户手册,很多人都不屑于看这个,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去网上发帖。倒不是说这么做不好,只是很多时候你跟着手册一步一步来能少走很多弯路。

拿掉贴纸和手册,下面终于看到了机翼,完全就是白板一块

机翼中心稍许压痕,不过这只是轻微的外观问题,楼主的强迫症此刻自动消失

四通道带两颗副翼舵机,后面零件包当中还带了一颗Y线,估计是直接连接两颗舵机的

塑料9克舵机,没装舵臂

延长线及固定胶带

机翼加强碳管

带副翼的机翼和不带副翼的机翼之间有一层泡沫做缓冲,考虑很周到

三通机翼中间凹下,利于机身姿态保持稳定

这只机翼似乎没有加强碳管,只有一块木片贯穿大部分区域,大概是由于翼型的关系,找不到弯曲的碳管吧

接下来是机身、尾翼以及零件包

零件包中有很多装机必备的螺丝和小配件,丢了就不好了

垂直尾翼

机身用电线扎带轻轻固定,防止在运输途中出现晃动

除了手册之外,其它都在这里了

各部件细节
东西全部拿了出来,下一步自然是做细节的检查,防止有生产当中的缺陷而没有被发现,等过了投诉期就只有自认倒霉了。这也是每次入手一件新产品我都喜欢做开箱照的原因,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出现纠纷时为自己证明的依据吧。

这架飞机的机身采用塑料材质,手感韧性十足,希望不幸炸机时能够比普通EPS或者EPO坚持更久

机身当中使用了轻木片固定方向舵机和升降舵机,本想赞一下轻木的用料,可这歪斜的舵机实在让我心情好不起来。。

机头与机尾,有少许毛边,但总体还不错

机身下方有个可以完全取下来的盖子,用于拆装电池用。这个盖子有点松,我有些担心它会在空中自己松脱

打开盖子,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调连线

说到这里必须要吐槽一下:这三根电机线其中一根接头很松,不是焊接的问题,而是香蕉头压片尺寸有问题,导致即便电调端和电机端的插头插到位了,二者依然可以轻松旋转,这就导致了接触出现严重问题。我之前通电测试了一下电调,结果没有听到电机的滴滴声,后来转动一下这个插头再通电就有声音了,很明显就是这一相没通电。这样的选件和质检水平实在是让人不放心。除此之外,香蕉头的热缩管也没有包裹到位,看来正式装机的时候,需要把这三根线的热缩管拆掉仔细检查焊点并重新套热缩管。

电调为20A无刷电调,支持2S到4S,对这个级别的机子来说,绰绰有余了。只是这个T插。。装机时还得换成XT60

我有点担心这个电机轴,一旦炸机碰到头部,这玩意估计得换

2215 / 1250KV

再来看看两只机翼的对比

三通机翼其实有副翼和襟翼的模子,估计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折腾一下

翼型也不同,左侧是三通右侧是四通

四通副翼有铰链与主机翼相连,请问这里是否还需要用胶带加强?

尾翼

垂直尾翼其中一个固定柱螺丝孔有胶水溢出,不知道装机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这个装配工艺实在是无力吐槽。。

水平尾翼也没能幸免。看看升降舵面和尾翼的连接处

能看清楚么?明显的少了一块啊,其实整条连接处都很薄很薄,真担心那天断了。不过升降舵与水平尾翼之间有三颗铰链连接,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反面能比较容易看到铰链的位置

零件包

起落架、螺旋桨、橡皮筋等等,厂家还贴心的提供了一把螺丝刀。。但没有胶水,看起来这台机子的组装不需要胶水?

这轮子虽然也比较袖珍,但比起我那些地平线小机来说已经是很大了,希望它能在粗糙的地面生存下来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Y线,还没看手册,不完全确定是用于副翼的

螺旋桨为9050,家里还有几颗8060桨,不知道差别会有多大

开箱感受
到此,开箱过程结束,总体来说,我认为这台机子对得起折合400多人民币的价格,毕竟还包含了电子设备。但有些细节问题我不得不吐槽,有些或许只是外观问题,而有的完全会造成飞行事故甚至更严重。。以下做个简单的总结,当做是我对这台机子开箱过程中的一些切身感受吧:

优点:
1. 价格低廉,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模型价格普遍高于国内的地方
2. 同时提供三通和四通两套机翼,适合初学者的不同阶段,方便灵活,非常人性化(还有零件包里的螺丝刀)
3. 副翼、方向以及升降舵面都是用铰链与机翼和尾翼连接,提高了可靠性
4. 塑料机身虽然是我头一回见到,但从用户的评价来看韧性较好,炸机时不像EPS和EPO那样容易炸断炸裂

不足:
1. 做工有待提高,升降舵机和方向舵机居然能够装歪,垂直尾翼固定座螺丝孔因为胶水上的太多而溢出,这是如何通过质检的?还是质检认为这个无伤大雅?
2. 电机插头质量不过关,这个就算怪不到欧兰斯,但最起码质检部门应该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如果用户没注意到,飞机升空,因为失去动力砸到人怎么办?
3. 升降舵面和水平尾翼连接处的泡沫太薄,部分位置已经缺损,这让人担心随着正常操作时翼面弯折次数的增多,此处会不会断裂?

最后说一下我心中的疑问:
1. 那两颗固定在木片上的舵机,其中一颗歪了,对于飞行是否会有影响,有无必要处理?怎么处理?
2. 几个控制翼面(副翼、方向以及升降舵面)是否需要用胶带加强?有什么胶带推荐的么?
3. 升降舵和水平尾翼处的材料缺损怎么办?会不会断裂?(最近也有一位模友提到了该问题:《请问一下各位模友,副翼和主翼的连接处出现断裂,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待续。。

网友A:
不错。舵机没装正没有影响。副翼 升降 方向舵面链接也无问题。放心飞吧。

网友B:
1问题,不是问题。可以保持受控舵面中立水平,有对称的行程,就可以了。因为是独立工作的。2问题推荐网格纤维胶贴一下加强就可以了,3厘米宽,左右各覆盖1.5厘米。3问题,不会影响飞行的,因为新手飞行感觉不到,也不是做3D动作,需要很精准。先飞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舵机没装正没有影响。副翼 升降 方向舵面链接也无问题。放心飞吧。

谢谢!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特意为了增加控制面的可靠性而加了铰链。我之前的那架泉速塞斯纳182似乎出厂就是用纤维胶带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问题,不是问题。可以保持受控舵面中立水平,有对称的行程,就可以了。因为是独立工作的。2问题推荐网格纤 ...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我也是打算先装起来飞飞看再说。这机子本身也不适合3D,所以不大会拿它做暴力飞行

网友C:
大家已经对泉速思凯利的那些垃圾机失去希望,不会再对泉速思凯利抱有什么期待,他们的产品问题多多,从小型六通机到固定翼,都几年的时间了,不见他们改进。另外,蓝宇欧兰斯,做飞机还可以,做船就不行了,进水比较严重,船舱盖就像脆皮一样,船舱盖的卡扣稍微用力扣上船身时都会折断,而且又没有单独的船舱盖配件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已经对泉速思凯利的那些垃圾机失去希望,不会再对泉速思凯利抱有什么期待,他们的产品问题多多,从 ...

泉速我记得他家曾经出过小六通,一开始声势挺大的,但后来玩的人越来越少,的确是没什么新产品出来。不过我唯一买过他家的产品就是这架赛斯纳182,并且没有打上他的牌子,因为我是从HobbyKing买的。这差不多也是我最失败的一次模型方面的购物,花了冤枉钱不说,关键是把我的自信心打击的一塌糊涂,差点退出固定翼。。

网友D(2017-10-08):
无副翼的飞机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的飞机怎么飞?

三通的机翼为平凸翼型,用方向舵就可以控制左倾或者右倾了。当然这样的翼型以自稳为目的,想做倒飞等比较夸张的动作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通的机翼为平凸翼型,用方向舵就可以控制左倾或者右倾了。当然这样的翼型以自稳为目的,想做倒飞等比较 ...

哦  明白了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一元美元可以兑换六元多的人民币,羡慕住在美国的模友可以用美元购买 中 国 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元美元可以兑换六元多的人民币,羡慕住在美国的模友可以用美元购买 中 国 的模型。

其实国内买模型还是最便宜的,多数时候我们都需要为物流成本买单,总体价格比国内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