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面的避障系统?

楼主(2017-09-05):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市场上在卖的避障系统有哪些?合适用在植保机上面的避障系统又哪些?

网友A:
是适合你采用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适合你采用的飞控

  我想了解一下,针对开源飞控或者多旋翼上面用的避障

网友A:
pix的有现成的即插即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的有现成的即插即用模块

  推荐几个模块

网友A:
淘宝
的点点滴滴的点点滴滴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的点点滴滴的点点滴滴到底

你说的太专业听不懂

网友B:
pixhawk本身就能自己动手写一个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本身就能自己动手写一个出来吧

  不会啊,大神手上有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大神手上有货吗?

可以看看有个组织叫FlytOS,他们有个避障的开源项目,在他们的FB主页和GIT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