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垃圾天地飞6

楼主(2017-09-05):
上次改的MC6A可以稳定的工作在1s电压下,电压报警也正常,但高频头供电不能切断,如果切断高频头供电整个控都不工作了,但带着高频头玩模拟器又比较费电所以放弃改模拟器专用控了。
这次改装的是一台垃圾天地飞6,型号:FT06-A,也就是天6的FM版,控比较老外观磨损比较严重,摇杆正常,打算改成无线模拟器玩玩,也可以玩玩小车什么的,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这次的改动有:将原有12v的3s控电改为1s,因为1s充电非常方便;拆除原有FM高频头,换成芝士蛋糕的24L01高频头;改装模拟器加密狗,把PPM、VCC、GND三根线引出。

天6系列原有供电都为12v,内部通过一个78L05变成5v给主控供电,主控为一片义隆单片机型号忘了拍了,供电电压为2.2v-6v,支持改为1s供电,电池报警电压为8.5v,关断电压大概在6v左右。3s控电的充电必须用平衡充,有点麻烦,1s就比较简单,直接用锂电池充电模块用USB5v充电就行了,非常方便。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报警电压改了,经实测,无论怎么改采样电路,最低报警电压就是4.2v,不能再低了,不知道是不是mcu里做了限制。将原有78L05换成ams1117-3.3V,这样当电压低于3.3v时控自动断电,变相的充当电压保护电路,18650电池官方标称最低电压为2.75v,3.3v应该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将电压采样电路的下臂拆除,这样报警电路就失效了。再有就是装高频头,根据芝士蛋糕的电路,单片机和射频模块同时用一片ams1117-3.3v供电,但直接连接1s锂电池,高频头不工作,所以跨过1117,直接用1s供电,实测可以正常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再有就是改装模拟器的加密狗了,这个比较简单,直接把线用杜邦头引出就可以了,然后改芝士蛋糕接收机为PPM模式,直接接在刚才引出的头上就行了,现在控的工作电流大概在30-40ma左右,非常省电,一节2200mah的18650电池能玩很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芝士蛋糕的24L01的发射接收套装,制作比较简单,成本也很低,但千万别用这个来飞真机,玩玩小车什么的还行,这套东西可能有BUG,如果打舵速度过快,接收机输出就会卡,过一会恢复,而且偶尔的也会失控一下然后马上又恢复了,开始以为是高频模块信号的问题,结果换了高频模块还是那样,芝士蛋糕又不开源,所以也没法修改固件,但做无线模拟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这样又可以算是废物利用了,想当年天地摔还是名扬几条街的呢,哈哈。没想到遥控里面的内容如此简单。无线的模拟器的确比有线的好,我用有线的老是绊到线,非常麻烦,看来我也要改下无线的了。顺便问下蛋糕的接收怎么做?有没有电路图原理图什么的,慢慢折腾

网友B:
天地飞还可以,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国产的控哪家没有一点小问题啊,觉得不行入个地平线或者futaba撒,天九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又可以算是废物利用了,想当年天地摔还是名扬几条街的呢,哈哈。没想到遥控里面的内容如此简单。无线的 ...

蛋糕的帖子在中国模型论坛里有,就像萝丽说的那样,遥控和接收的电路很简单,复杂的是编程,另外现在的天地飞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一直在用天7,从没失控过,手感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还可以,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国产的控哪家没有一点小问题啊,觉得不行入个地平线或者futaba撒,天九路 ...

天地飞还是不错的,保有量大,我们这边都用天地飞,接收都通用,天7的手感比天8和天9好,天7比较轻,而且天7用1s控电,充电比较方便,控电的选择范围比较大,我现在用一节18650当控电,一次充电能玩很久,对于飞固定翼来说7个通道也足够了,自打用天7还从未失控过,futaba控的响应速度比天地飞的快,玩穿越和直机的时候才会用到

网友:
天地飞不错的

国产强货

网友(2019-05-19):
引用 楼主:
天地飞还是不错的,保有量大,我们这边都用天地飞,接收都通用,天7的手感比天8和天9好,天7比较轻,而且 ...

响应速度差都是毫秒级,一秒等于一千毫秒,即使五十毫秒差也是一秒的二十分之一,即使有速度差只是体现在仪器或心理作用

网友(2020-02-11):
这货换个游戏把子壳,还能再战十年

网友:
我也有这款,没看清负极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