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避障

楼主(2017-09-05):
经过大量测试,APM已经很好的实现了自动避障功能。https://v.qq.com/x/page/y0546uz1rd4.html

楼主:
请管理看看为何不能直接播放?谢谢。
https://v.qq.com/x/page/y0546uz1rd4.html

网友A:
APM呀!牛逼哦。可以出产品了?价格不低吧。

网友:
这牛啊…卖不π_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呀!牛逼哦。可以出产品了?价格不低吧。

不高,原机上加两个超声波模块,60多元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高,原机上加两个超声波模块,60多元即可。

可以做出产品造福一下模友,一定大卖!

网友:
坐等产品

网友:
是有点牛,签个到

网友(2017-12-08):
请问,楼主这个壁障是怎么实现的,能说一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高,原机上加两个超声波模块,60多元即可。

楼主,卖给我一套吧。我也是APM2.8的,还要刷固件吗?

网友(2018-03-10):
楼主,我也做过四轴的超声避障,可为什么我这个就没法用,一开就疯狂抖动呢?

网友(2022-03-24):
探测到障碍物后飞机的动作在哪个参数上设置?我这边是AVOID_BEHAVE,这个选项里只有slide和stop两个选项。stop好理解,slide不好理解,请大神解释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