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飞不起来

楼主(2017-09-05):
一台FBL100(是一位模友送的散件)改了100S脚架和V977用同种电池,这机自组装以来问题不断。其实起飞要满油门,以前后翻总是无法控制(困扰了很久),最近发现是因为左右两个舵机,拉杆后在推杆幅度不同,有一个慢了半拍,尤其是拉满舵感觉转速有点下降时。来回拉杆推杆更是明显。果断换了舵机电机,现象消失。现在唯一头痛的是,满油门才可以起飞(只是可以勉强起飞),倒飞更是别想了。电机是原厂新买,电池V977上没问题。搜了下帖子看到FBL100飞不起来的不在少数,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另外我用的是D7E,用FBL80的参数(十字盘不同这个选的140度)飞FBL100,也曾把FBL100螺距调过也不行。

网友:
检查动力,再查螺距。称重!

网友:
没飞过FBL100,但我HCP80v2也曾经飞不起来过。

先确定螺距没问题,然后,
主电机!!必须直焊!!绝对不能有插头!!

如果主电机已经直焊了,那就换个新的。另外也请检查主板上是否丢失SS14二极管。

楼主:
螺距没问题,电机新买且直焊,电路板没有少元件,又改回无刷了,只所以想用有刷是因为以前后翻时无法控制。明天看看,换了舵机电机什么样,是不是已经没问题了。不过,以后还是会找找这个不起飞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