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们请进来 DLE60发动机空中熄火的问题

楼主(2017-09-05):
前几天第一次飞这个机型 因为是任务机退役下来的所以很多设备都拆了,第一次飞这发动机的拉力超乎想象的大,嗖嗖的转弯半径也大,本来我还想着这机子性能还不了解打杆舵量小点温柔点,没想到根本拐不过来 导致上天直接飞出去好远,都快看不到了,而且因为没有负荷所以头重,最后我不管了副翼打到底才飞回来 我旁边的同事让我把控给他,他帮我调一下飞机,调好了 然c后降落了,降落没熄火,一直怠速 大概能有个四十多秒钟吧,同事问我用不用轰几下油门 我拒绝了,因为这飞机有一阵没飞了 我修修补补好才出来飞,打着火地面试车的时候我把着飞机 喷的那个废油全是黑点点 头发上 脸上 衣服上都是  我担心把他也轰的油腻腻的,而且都飞了一圈了感觉发动机能稳定点吧 我就直接大油门起飞了 ,速度还是嗖嗖的,往右拐弯我打了副翼还是习惯性的补了下升降,结果这一拉 飞机直接抬头 角度大概能有个45度吧  然后就熄火了,因为高度不够 我只能摆平 最后 右翼撞树上了 掉地上损失是右边机翼报废了  其它目测没事,然后 回来我测了下点火电的电压 电压还很足  舵机响应也是好的,同事跟在场参观的朋友说是我拉杆太猛了,熄火了  我不明白 其实我打的舵量也不大 我看坛子里很多人起飞比我还粗暴 直接快90度起飞了,各位师父们帮我分析下原因吧,另外飞大马力的机子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大家 回答我问题的永不炸鸡啊!还有这种大马力的 满油拐弯不会掉高度吧 还要补升降吗?

楼主:
撞树上触地上的时候应该是螺旋桨先着地的,因为看到都是沙子一边的螺旋桨,另外是在北 京大兴区的那个航模基地飞的,

楼主:
图就是这次飞行的主角

网友:
大白 看看是不是油路堵了长时间不飞

网友A:
拿大白飞着玩 也真没谁了   土豪啊 !~

网友B:
油机要经常保养的呀,不保养就容易堵塞,应该在地面测试全油怠速几个循环才能飞,特别是久不发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大白飞着玩 也真没谁了   土豪啊 !~

单位退下来的任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要经常保养的呀,不保养就容易堵塞,应该在地面测试全油怠速几个循环才能飞,特别是久不发动的机器。{: ...

在地面 像您说的 应该能有两个循环!

网友:
温度不同油针调校也不同,之前我每天都飞的汽油机放置了20天没飞,昨天飞地面测试完好上天发现轻微追油,地面怠速1600,舵机调到1800升空,降落的时候舵机放到底但是怠速估计还在2000转左右,这二十天气温从35度降到了27度

网友:
调试好的飞机,在起飞前用老鹰三步法目前在空中没熄过火